求助!!!穿越机油门不受控制

楼主(2019-11-07):
本人菜鸟小白,刚组装了一架5寸穿越,飞控是F3,版本4.06,遥控乐迪AT10二代。遥控油门轻轻推一点电机就高速运转,推到中位以后回拉油门机子不收油,一直高速运转,不受遥控器控制,除非直接锁油门,弄的我都不敢带出去试机,做过几遍油门行程校准了也不管用,求助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咋回事。(之前调参的时候发现4个电机有时候4个都转,有时候3个转,有时候2个转,后来不知道怎么捣鼓的又好了)

网友A:
看一下电调协议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调协议对不对

求教咋看电调协议呢,电调是咸鱼买的,卖家不知道具体参数,只知道是小蜜蜂30A,打开BLHeliSuite貌似也没看到

网友A:
这个应该是dshot协议的电调你开个dshot300试试

网友B:
四个电机电调型号相同吗
单个电机电调直接接到接收机上,推油门看反应是否线性,反应正常的话,估计就是飞控输出信号与电调不匹配。
控的油门曲线没变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dshot协议的电调你开个dshot300试试

改过300,推油门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电机电调型号相同吗
单个电机电调直接接到接收机上,推油门看反应是否线性,反应正常的话,估计就是飞 ...

电调型号一致,控的设置也都是默认,回头我按你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
你开了air模式?

网友C:
竟然这么多回答都没答对,都想复杂了,其实楼主没装桨吧,没装桨是这样的,检查下电机转向对不对,对就直接装桨试飞

楼主:
谢谢,关了AIR模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了AIR模式就好了

开了更适合自由飞,装上桨就不会越来越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这么多回答都没答对,都想复杂了,其实楼主没装桨吧,没装桨是这样的,检查下电机转向对不对,对就直接 ...

嗯,有几个大神也跟你说的一样,谢谢了,菜鸟不懂,怕飞机不受控跑了,受教了。

网友:
406的固件有问题,开AIR不好用的,刷410,开AIR就没事。还有,就算上了桨,你按着飞机推一下油门,它也会使劲加油不会收的。要飞起来才得

网友(2020-08-16):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但是AIR模式是什么。。。。

网友:
我也是我也是,求大神出来解惑,不装桨时就是这样的情况,轻微打油门可以,快到中位以上油门就上去了,油门拉回来也不会停,必须锁定后停机,然后装上桨,情况一样,然后炸机,搞得都不敢飞了

网友D:
新手必问沙雕问题排行榜第一名:为啥电机在不断加速。

网友:
说明你的飞控还活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必问沙雕问题排行榜第一名:为啥电机在不断加速。

那有劳大神再给解答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