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配46二冲程发动机的模型 改电动需要多大的吗马达 朗宇 ...
原配46二冲程发动机的模型 改电动需要多大的吗马达 朗宇3525可以吗?

楼主(2019-11-07):
原配46二冲程
发动机
的模型 改电动需要多大的吗马达 朗宇3525可以吗?

网友:
怎么也的4250

网友A:
有的厂家是按电机外壳的数值叫,有的是按定子的值叫。这个一定要分清。
朗宇的2822和别的厂家,比如新耀华的3542是同一个规格。
46级发动机拉力,约2.6-2.8kg
朗宇的2822KV860性能如下,基本认为等同,稍低。如果怕不够,就换再厚一点的,比如2826。或者大一圈的,比如3120,这几个电机网上都有拉力参数,查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