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紫灯代表什么

楼主(2019-11-07):
我的MB陀螺自检后,亮的是紫灯,不知是怎么回事,而且工作不正常,请大神指导

网友A:
紫灯是非锁尾模式,我只知道futaba控里陀螺仪normal对应紫灯非锁尾,avcs对应蓝灯锁尾模式

楼主:
谢谢指导,我先试一下

网友B(2019-12-10):
遥控的感度不够高就显示紫灯吧,高过一个值就是锁头模式,就是蓝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