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成功打印过尼龙的?我还在为粘不住平台伤脑筋……

楼主(2019-11-07):
体验过PLA后,折腾尼龙简直是摧残啊……

网友A:
你加热平台和喷头设置是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热平台和喷头设置是多少度?

上下调整过,机器也是封闭的,不锈钢板上把固体胶膜完全拉起来了,美纹纸的也明显有拉得鼓起……

网友(2019-12-12):
引用 楼主:
上下调整过,机器也是封闭的,不锈钢板上把固体胶膜完全拉起来了,美纹纸的也明显有拉得鼓起…… ...

根据我打abs的经验,最好控制在打印机内部温度在80度左右才能保证尼龙不会严重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