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尾巴的转向有说法么???

楼主(2019-11-08):
   今天拆了700的尾巴重新安装,发现之前的桨反了 ,顺手搜了下大家的飞机发现尾巴逆时针旋转 顺时针旋转的都有?? 这个转向有什么说法么?
    问了下群里的几个人 有说随意的有说大部分逆时针的。。。这东西随意好呢还是逆时针好呢?

网友:
按右手螺旋法则,大桨的右手拇指朝飞行员的下方,尾桨的朝右。

网友:
尾桨上缘向后方运动,这样效率最高。

网友:
印象中竞速机就顺时针转

网友:
肯定不能随意, 好像真机也都是逆时针。

网友A:
我是右旋手  这架大桨改为逆时针 ,尾巴改到另一侧 但还是逆时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右旋手  这架大桨改为逆时针 ,尾巴改到另一侧 但还是逆时针

有这种单向轴承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单向轴承卖?
可以把单向轴承掉个头装,就反过来了。
总之,我感觉怎么装都可以。只要桨面方向对就行了,哈哈。。。

网友:
因为不管你什么方向转,只要桨面对了,其他的都交给陀螺仪吧!

楼主:
比较笼统,这样阐述比较简单,
  当直升机尾巴在你的右手边时,主旋翼顺时针旋转,此时尾旋翼应该逆时针旋转,提高效率??
昨天翻了翻直升机设计的论文,找到这个,但是没有说为什么逆时针,有个文章提到了跟南北半球有关系??更晕了

网友:
好像没什么说法,但是逆时针的话正飞尾巴效率会高点,毕竟气流下洗,倒飞就反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单向轴承掉个头装,就反过来了。
总之,我感觉怎么装都可以。只要桨面方向对就行了,哈哈。。。

正解。

网友D:
尾桨迎风面朝蟹爪拉杆方向,桨夹螺丝一定是朝外侧方向安装。按这个方法,即使不看说明书也不会装反。

楼主(2020-07-21):
引用 网友D:
尾桨迎风面朝蟹爪拉杆方向,桨夹螺丝一定是朝外侧方向安装。按这个方法,即使不看说明书也不会装反。

学习了,,,,前段时间专门找朋友做仿真看了,距离地面高的话仿真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470L 在天上直线航线的时候,打方向直接转向掉头,有一边好转有一边难,左右忘了。感觉好像有一个方向尾巴推不动,当时从正面看是顺时针转,桨夹上的logo朝着尾管,我感觉好像朝着外面合理一点,谁家的车标不是在门外面?把皮带扭了个方向,改成逆时针转,把桨夹掉头logo冲外。然后需要改一下陀螺仪尾舵机方向(不然会原地疯狂打转)。好像航线掉头好了一些。总之,逆时针顺时针都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