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5.小罗520.TG520.选哪个,有点纠结

楼主(2019-11-08):
只看大图
最近看了以下3台,泰世X5,小罗520,TG520,这3个,哪个更胜一筹,路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老X5,标舵还是要猛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X5,标舵还是要猛的多
现在没有老款的吧,只有新款的好像

网友B:
x5肯定先排除,老x5电池大了戴不上头罩,炸鸡容易伤电池,新x5下半身脆,跟不要说8mm主轴和高价配件价格。

网友C:
老X5我用5200电池也能戴头罩啊

网友D:
x5玩家,不推荐x5,配件比logo还贵,夏天x5炸了丢到现在还没修

网友E:
我选后两者 x5是500级

网友F:
x5修起来是有点贵。不过是好飞机

网友G:
一个都没飞过,感觉TG520屌一点

网友H:
tg520吧,小罗520装电池太麻烦了

网友I:
tg520 或是 直接改 tg550 好飞
配件价格合理 放开飞

网友J:
买我的小罗520

网友K:
像我这样 一样来一个

网友L:
TG520很好飞。一起的模友飞X5头罩太贵!用TG520白版的头罩加贴纸不到100元。

网友M:
选tg吧,颜值、精度、配件价格一个都不少!

网友N:
我的实际行动是买了TG520

网友O:
tg520如果能多出几个头罩就好了,大红色头罩设计的太土了。。不带头罩还有点美感,看来头罩就是用来提高辨识度的。

网友P:
tg520,买空机改550,真的很爽
泰式的机器零整比太高了
小罗520缺少美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老款的吧,只有新款的好像

用改装件,或者收二手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x5玩家,不推荐x5,配件比logo还贵,夏天x5炸了丢到现在还没修

是有点贵,但是标舵还是比中舵干脆

网友:
建议X5-v2,标舵耐用,动作更到位。

网友B:
xl550,用5200电池,2.7kg,又飘有爆又不损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550,用5200电池,2.7kg,又飘有爆又不损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像我这样 一样来一个

差钱啊

网友:
说点正经的吧 X5性能很好 但是不好修 修起来也贵 如果你基本不炸鸡的话可以考虑 否则直接PASS

网友:
对我来说TG的主要优点是第一是上电池方便 第二是有便宜的练习头罩

网友:
小罗的优点是我手上有一堆便宜的尾管 也不知道当初怎么想的 因为我炸鸡又不多

网友Q:
x5和520不是一个级别的,电机都不同,选哪个考虑清楚。要是我,在tg和飞越之间选,飞越是大厂,配件肯定便宜。

网友:
有套中舵没用过,要是要,送你一副芬记480.

网友R:
其实也就是5200家族选择了,实话讲这几个都没飞过,不过我可以以我知道的部分来评价。(我是一个级别一架,这个级别是505)
全部以皮传来说,520级,桨都是520+85。电机均为4020级,舵机中舵标舵价格差距不大,标舵较为耐炸。
x5为f,不考虑v2
横轴价格:x5(6mm横轴) 18原厂,5块富丽;(其余都是8mm横轴)xl520 18;tg520 16;alzrc 505 25
主轴:x5(8mm主轴) 30原厂,7.5块富丽;(其余都是10mm主轴)xl520 37;tg520 29 ;alzrc 505 35
起落架:x5 10块富丽的;xl520 28;tg520 19;alzrc 505(碳纤维)70
尾管:x5 39;xl520 28/36;tg520 26;505 280(全包)
大齿:x5 30一套富丽斜齿,20单个大齿;tg520 65;xl520 88/94;505 65(二级传动)
皮带:x5 572xl 52元(可以定制);xl520 28元;tg520 27/33;505 55(二级传动皮带40)
机身:x5 280原厂,70富丽;xl520 161;tg520 上118 下96(分体机身);505 135
桨夹摇臂:x5 123;xl520 72;tg520 48;505 70.
然后各家的最畅销的配件前五个是:
x5:脚架、侧板、拉杆组??(这个不好统计,官方店没人买,富丽店清仓)
xl520:球头扣、桨夹摇臂、主轴、尾横轴、脚架
tg520:头罩柱、桨夹拉杆、尾撑杆、头罩胶圈、fbl拉杆球头柱
alzrc 505:尾桨、头罩固定、脚架、十字盘拉杆、尾拉杆
所以综上统计,头罩固定耗费比较多的肯定是经常飞不炸的,所以耐炸来说tg520 alzrc505多一些?
然后x5的话看起来比较脆,所以炸鸡买碳板比较多,不过这机子富丽副厂件比较划算。
xl520问题还在桨夹摇臂,主轴部分(包含单向),可以改进。
综上的话,按成本就是tg520和x5最低,505和xl520其次;按飞行感觉是x5没的说,剩下三个都不错。
所以稍微折腾一点就x5呗,不折腾正常练习就其他三个。注意电池仓大小,祝爽飞

网友:
x5  我飞过比另外两个手感好一点绝对是真的

网友:
tg手感偏硬,xl飘飘机 有些动作做的不好看,x5手感最好,但是价格也偏高
耐炸感觉x5最不耐炸。。。

网友:
换电池确实tg方便,xl那傻不拉几的电池仓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其实也就是5200家族选择了,实话讲这几个都没飞过,不过我可以以我知道的部分来评价。(我是一个级别一架, ...

点评很到位,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S:
拥有TG520,X5,LOGO550,从1.1号到现在为止,X5飞了5下,LOGO550飞了71下,TG520飞了826下
要我选肯定是T ...

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S:
拥有TG520,X5,LOGO550,从1.1号到现在为止,X5飞了5下,LOGO550飞了71下,TG520飞了826下
要我选肯定是T ...

果断tg520

网友:
TG520我出外场4次约40个起落非常的爽! 我手上的亚托500有点不想飞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R:
其实也就是5200家族选择了,实话讲这几个都没飞过,不过我可以以我知道的部分来评价。(我是一个级别一架, ...

这么专业的分析,必须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么专业的分析,必须点个赞

没有没有,总结数据,因为只体验过过x5和飞过505,所以不能从手感来谈,只能看官方数据了。顺便其实550级别是kds550,5.5,oxy5,a5,飞越550,亚拓550系列,logo550,sab570;有机会再分析

网友T:
怎么那么多人黑XL520的电池仓。。。到底是多难换电池

网友:
kds A5新机还不错。零件精度和品控问题应该都解决了,中舵和标舵都能用,皮传,550桨,全备起飞重量3.2kg。

网友:
直接上550吧

网友:
X5f可以的。

网友:
买中舵全套送480mm芬记桨,需要找我。

网友:
有这点时间折腾520  550,直接LOGO600算了,价格虽然贵点,但是飞行品质简直就是天和地的区别,炸鸡600的副厂件 改装件也是大把,还不挑电池。。520  550不管怎么吹,都是电池杀手,对电调电机电池的要求都很高,不接受反驳。 最后再说句,高手飞啥飞机都牛逼,那不是飞机有多好,是人家的手够高!

网友U(2020-04-25):
引用 网友Q:
x5和520不是一个级别的,电机都不同,选哪个考虑清楚。要是我,在tg和飞越之间选,飞越是大厂,配件肯定便 ...

X5是那个级别的?X5轴传版可以装520桨。 X5的皮带版可以装550桨

网友Q:
引用 网友U:
X5是那个级别的?X5轴传版可以装520桨。 X5的皮带版可以装550桨

一个4025,一个4020,电池容量重量手感不同。

网友:
现在的感受是:LOGO600是正解

网友:
就这三个我选TG,其实性能都差不多,自己飞都是断线的小风筝,高手飞都是油王附体。硬要说什么标舵耐炸的,真要把中舵给炸坏得多凶估计机子早特么炸成瞎要重新入空机了,这种的还是回去好好模拟器和X3提升下。小罗丑得没朋友,泰世设计太老了,Tg除了目前头罩丑得我想卖二手,说实话真没感觉到啥明显缺点,好飞易维护配件便宜,新头罩看着真香但也不知啥时能上估计还很贵。唉

网友:
另外借问下Logo600是什么情况为啥都推荐?配件不贵么?还是有什么解决方案?我飞Sab570真心不敢炸。本来瞄准富丽新700准备当一回小白兔了,看到这里瞬间有些动摇。狗600求介绍求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一个4025,一个4020,电池容量重量手感不同。

X5 你也可以用4025电机。另外我第一次听说飞机的级别是以电机大少分的。

网友:
刚买了泰世x5v2皮传,很漂亮。是550级别,我装的560的桨。用的h1飞控,其他就不懂了

网友V:
还有就是x5v2最近没货加涨价,空机2900+,还有卖3500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V:
还有就是x5v2最近没货加涨价,空机2900+,还有卖3500的

我也在纠结tg和x5还有a5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也在纠结tg和x5还有a5

建议顺带看看妙550,还有亚拓550x

网友X:
我感觉飞机最便宜,只要是品牌机都可以飞,可以多飞几款,感觉不好飞或不适应就少飞这款,这也是玩直升机的乐趣。电子设备规矩点就行了。只要能在大家讨论之内的飞机都不错了。其实一款飞久了也会换其它的新款来玩玩,所以飞机无所谓,最终还是要自己试了才放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感觉飞机最便宜,只要是品牌机都可以飞,可以多飞几款,感觉不好飞或不适应就少飞这款,这也是玩直升机的 ...

最重要的是技术  技术好了 什么飞机都一样 只要不是机械故障  你看高手飞 什么机飞的都是一个效果

网友(2020-06-29):
引用 网友T:
怎么那么多人黑XL520的电池仓。。。到底是多难换电池

因为好多都是电池板划出来 小罗是靠扎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