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怪手特工的一点小改造

楼主(2019-11-08):
https://m.weibo.cn/u/7258148338? ... FUsJDaZeyP7IGUpSMHY

这支怪手特工很多人都有买
这支是友人车行在用的
但友人说那二根太短不好用,要长一点最好能有些倒勾才会好用.
因为整支的材质是硬度极高的工具钢
还有表面硬化处理过.
根本无法钻孔更不能用焊接的方式来改良
因为一焊原来的硬化处理部位就完了
一受力就会从这个部份弯掉.
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放电的方式来打二个孔
这是打好孔后的图,用6mm铜棒下去放电.
至于为什么铜棒尺寸是5.97mm
而放电完的孔位不但没有扩孔反而还缩小一条
原因我的想法是因为铜棒在放电的过程中除了熔化工件外
自己也会损失部份的体积,而那0.01mm就是放电过程中消失的部份
所以放电整个孔后不但没有变大反而还缩小一条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5159
这是原来diy这台放电机的文章
影片则是比之前放的完整些,一开头是在对放电的确定位置
对好位后才会加水进去,因为水会产生折射,只要有水就对不准孔位.

这个影片刚好可以展示何谓火花间细自动控制..
眼尖的人从影片里应该会看到电源已经改成用ATX电脑的供电器了.
那个200W报废十多年的澜电源想不到还能派上用场

这台的火花间细控制方式已经很成熟了.
仔细看影片,己经不是一般继电器控制的那种一开一关的方式了.
是以电压与电流缩定范围的方式来做马达前进与退步的计算依据
工作电压限定在20v~40V这个区间,而电流锁定在1.2A上.
但我依然只是使用最简易的电容与继电器加上二线减速马达而己

一般diy这个的人都会利用 arduino监视电压和电流来做出火花间细的自动控制
更有直接购买厂家出产的控制板做控制
而这些全都必须使用步进马达甚至伺服马达,二线式的一般马达,就我所知,控制板无法去做出这样的控制.

我是少数不用arduino不用控制板更不用步进马达
没有控制中驱,就只有最简单的二线马达与继电器来做出整个自动控制的功能

网友:
这个缩小了一条,真的是缩小了吗,你用卡尺量一个丝不太准的

网友A:
那从新车2 个长点的棒棒不就好了???
或者是 只有电火花,没有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从新车2 个长点的棒棒不就好了???
或者是 只有电火花,没有车床?

那是硬化处理外加焊死的
别说取下来了,连焊还是磨都不行
都会破坏原有的硬化表面结构
只有用电火花才能达到不会损伤原有的硬化表面.

网友:
顶!这么牛的贴怎么能让它沉了呢
要是能具体说下用的多大电阻电容就好了,我也有电脑电源啊,我目前只想先火花闪起来,控制这么复杂的东西以后再说

网友B(2020-10-30):
楼主的图纸是否可以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纸是否可以分享?

基本原理跟手动的一样,就是最简单的rc电路
这种东西有趣就有趣在你没有亲自动手下去组装测试前,
给你什么线路图都没用
但当你开在做实验测试后,完全不需要这些东西
就是做到那改到那..
没发现我在做这台前完全没有任何参考别人或发问的记录
就是突然完全没做过的情况下,一下就成功做生出一台功能完备的全自动电火花机.
若不动手实做,看十年二十年都一样做不出东西来.

网友: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动手我的成品都吃灰好多年了。

网友B:
这台的火花间细控制方式已经很成熟了.
仔细看影片,己经不是一般继电器控制的那种一开一关的方式了.
是以电压与电流缩定范围的方式来做马达前进与退步的计算依据
工作电压限定在20v~40V这个区间,而电流锁定在1.2A上.
但我依然只是使用最简易的电容与继电器加上二线减速马达而己

一般diy这个的人都会利用 arduino监视电压和电流来做出火花间细的自动控制
更有直接购买厂家出产的控制板做控制
而这些全都必须使用步进马达甚至伺服马达,二线式的一般马达,就我所知,控制板无法去做出这样的控制.

我是少数不用arduino不用控制板更不用步进马达
没有控制中驱,就只有最简单的二线马达与继电器来做出整个自动控制的功能
这些都是你yy的。就是想看看有什么独到之处。如果你想申请专利千万别公开

网友:
即动手又动脑,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的火花间细控制方式已经很成熟了.
仔细看影片,己经不是一般继电器控制的那种一开一关的方式了.
是以 ...

就因为太简单,简单到都不知道要怎说如何组装出来的.

我想你可以试看看,就照我列的这些条件下去,看能不能做出一样功能的东西

那不就知道有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了吗?

我写出来的这些,只是说明这样的简单的条件下都能做出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