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选择(T16遥控器),另附我的首次装机成果

楼主(2019-11-08):
之前一直玩的tiny7和飞蛋130,现在想玩玩5寸机。经历了千辛万苦可算是把机装好了,报一下配制:电机是致盈2306的
                   集成电调和飞控是飞盈的飞塔
                   机架格普mark4
                   摄像头是平头哥
                   图传熊猫5804 V2
                   另加装GPS和大通的可编程LED
本来之前的两个小飞机都是用的天地飞的控(之前主玩固定翼),这次一起买来了T16遥控器,但是装好机以后发现T16与天地飞的Wbus不兼容,晕………………一搜索发现网上好多可用的接收机,并且褒贬不一,都说失控情况比较多,不知买哪个。所以前来求助,买哪一个接收机搭配合适呢?主要考虑信号稳定一些!

网友A:
t16支持多协议的,最便宜是dsmx接收机,稍好一点xm+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6支持多协议的,最便宜是dsmx接收机,稍好一点xm+

xm+信号更稳定一些吗?

网友:
jumper R1 接收机

网友B:
支持天地飞接收,你的高频头比较早吧,可以返厂换新的,不过天地飞的接收机每次都需要重新对码

网友:
frsky的d16协议2.4g接收里面目前rx6r信号最好。其他品牌自行测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天地飞接收,你的高频头比较早吧,可以返厂换新的,不过天地飞的接收机每次都需要重新对码

怎么判断是否需要换?

网友:
新固件是支持wbus和老天地飞接收机的。

网友D:
懒得吐槽的,想用DSM接收机,问客服有没有稳定的可以推荐的?客服说没有,可以买他们铺子上的。合着卖个遥控器,可以支持的接受都不带测试的,只管卖。啥问题都不能问,问就是伸手党,可以自己逛他们论坛,上网找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xm+信号更稳定一些吗?

我用xm+和x9d 2019,还没有失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判断是否需要换?

先升级高频头和遥控器的固件,不行就是需要换了,老式的高频头有转盘,新的没有,只有两个指示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懒得吐槽的,想用DSM接收机,问客服有没有稳定的可以推荐的?客服说没有,可以买他们铺子上的。合着卖个遥 ...

确实是这么回事,我也是无力吐槽了,问客服总是无人状态,要么就是让你进qq群问。每次淘宝问个什么事,都是几个小时才回复,要么就是第二天回复。问个技术问题,客服不懂,还得问技术员。再问就是技术员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这么回事,我也是无力吐槽了,问客服总是无人状态,要么就是让你进qq群问。每次淘宝问个什么事,都 ...

qq群售后还是不错的,技术人员主要都在qq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