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带控制器从平衡头取电容易破坏电池平衡吗?

楼主(2019-11-08):
大家好,准备用灯带飞固定翼,但是听说直接从平衡头那里取电会容易导致电池不平衡,不知道灯带控制器那个平衡头的原理是什么,是怎么供电的。大家知道的说说,会不会导致电池电池容易不平衡。

网友:
没关系,取电估计也是总电压

网友A:
看你电池多大,看你用电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电池多大,看你用电多大

5200毫安的,4s

网友:
有点像3相4线里取单相的负载平衡问题。

网友:
用个手机电池单独供电。

网友:
平衡头每个针的电压不一样,这么问说明你对平衡头电压和灯带电压以及电芯的关系不了解。最好别用。

网友:
估计是有老司机给你说了平衡头单独取电会导致电池不平衡,所以你才有此一问。如果是5口平衡头只取4口以下,确实会这样。

网友B:
从电调输入电源上取电,并个47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调输入电源上取电,并个47的电容

为什么要并电容,灯干扰无所谓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5200毫安的,4s

灯带一般就是5v或者12v,你直接平衡头取4s可能会烧灯带,取3s就会不平衡,改一下取4s再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带一般就是5v或者12v,你直接平衡头取4s可能会烧灯带,取3s就会不平衡,改一下取4s再降压

接灯带控制器的啊,灯带控制器本身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