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把摄像头镜头给拧下来了

楼主(2019-11-08):
手贱把摄像头镜头给拧下来了,现在装上去对焦虚了,怎么办

网友:
看着屏幕转到清晰咯

网友:
这个一般只要装好即可,不清晰一般是没装到位,这种短焦距,也没啥好对焦的。不清晰可以拆下重新装一边,肯定有地方没装到位才模糊的

网友:
继续拧咯

网友:
你是吧里面的小镜片都弄下来了,不知道顺序了。

网友A:
不要拧镜头,有个单独调节焦距的,白天,找个大树和蓝天为背景调,带上眼镜,一下就调好了。

网友B:
问题不大,我的雨燕镜头炸出点了,自己换的镜头组,看着屏幕拧

网友:
我镜头也花了,就是怕失焦一直没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大,我的雨燕镜头炸出点了,自己换的镜头组,看着屏幕拧

但是对焦对好了,里面感觉有一层白乎乎的膜,擦不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对焦对好了,里面感觉有一层白乎乎的膜,擦不干净

那就是没装对,或者焦距没对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对焦对好了,里面感觉有一层白乎乎的膜,擦不干净

换新镜头吧 我的蜗牛碰到过 几十块钱

网友:
摄像对头准5-10米左右的地方
慢慢拧镜头 直到最清楚
最后拧紧锁紧螺母

网友:
我的蜗牛,新的时候,夜视穿小树林很清晰。后面炸多了,镜头调过几次,再后来直接炸不见了,在蜗牛家重新买新的镜头,能清晰一点。还是没原装回来的清晰,怎么调都没用,cmos也擦过,镜头也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拧镜头,有个单独调节焦距的,白天,找个大树和蓝天为背景调,带上眼镜,一下就调好了。

哇,看到清晨大神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