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请教 求指导求指导6轴30分钟以上续航配置

楼主(2019-11-08):
本人半个小白一个 之前组装了一台450 ...... 起飞一次z一次伤心了  也有孩子了  就给处理了.................最近又安奈不住飞行的心了想组装一台6轴  6轴  6轴         想着使用这款机架中心板和大疆F550一样机臂是16MM的    挂着GoPro或者同级别的运动相机可以留空30分钟以上的配置
求老摩友给个给个配置!!!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欢迎留言 提意见

网友A:
挂狗何必六轴啊

网友B:
30分钟现在还是比较容易,上大电机大桨,6s电池就可以

网友C:
我之前用过飞越680Pro的机架,用了4112的朗宇电机,配着13寸乾丰浆,用着格式10000毫安的6s电池,裸机,只有飞控、GPS和电池飞,能飞25分钟,不过我当时选的电机因为有载重需求,选的不是效率的,可以试试选配效率的,我不知道你的机架最大支持多大的浆,简单的来说就是浆一大,续航基本就上来了,用6s电池,还有就是看你的飞行习惯,个人飞行习惯,续航时间也会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狗何必六轴啊

六轴看着过瘾    个人爱好吧!!!
话说您不给推荐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分钟现在还是比较容易,上大电机大桨,6s电池就可以

我轴距不想太大   最好控制在800 750以内准将老摩友您给推荐个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用过飞越680Pro的机架,用了4112的朗宇电机,配着13寸乾丰浆,用着格式10000毫安的6s电池,裸机,只 ...

首先多谢您留言转授经验 谢谢您!!!就按您说的这配置挂上 狗 云台也就18  9分钟左右了吧  有点不太理想

网友D:
T-motor U8系列高效能电机与T-motor高效桨叶
6轴,轴距1.2m  任务载荷5kg 悬停时间约38min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轴看着过瘾    个人爱好吧!!!
话说您不给推荐个配置!!!

4个5008的电机应该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motor U8系列高效能电机与T-motor高效桨叶
6轴,轴距1.2m  任务载荷5kg 悬停时间约38min

我去  有点太大了吧!!!!

网友:
成品机一点不输啊,我是自组过来的,还是成品省事相对省钱

网友(2019-12-10):
6010电机,2170桨。轴距1180mm.任务载重5kg.电池22000

网友:
低KV电机,大桨,轻机架,6S电池,

网友:
上djiE1200动力,效率不错

网友(2020-01-28):
6轴挂狗台我可以轻松做到续航60分钟的续航,vx85075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