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的开关通道例如sa,sb等的输出信号波形宽度?

楼主(2019-11-08):
有知道的模友吗?准备引出这个信号

网友A:
不着急的话我12号能测一下,控和示波器都有,现在回老家了,12号可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着急的话我12号能测一下,控和示波器都有,现在回老家了,12号可以测

不着急,准备引用这个信号用单片机控制模型的动作,劳烦您测试一下各个通道的脉冲波形的宽度变化范围。

网友:
错了是20208

网友(2020-02-06):
需要设置映射,比如把第六通道信号映射到SA开关上,那么SA开关切换就是标准型航模遥控PWM信号标准, 1--2ms脉宽,20ms信号周期

网友(2020-11-04):
每个通道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