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新手求教“油门摇杆虚位”问题(睿思凯)

楼主(2019-11-08):
最近有个问题困惑着我,就是3通道虚位。
油门总是有一个半格的虚位,导致推油不准。最低调到1000,最高调到2000,中位1500,可不知道为什么,摇杆要推到1188,电机才会动!
各位大神,我忽略的哪里?请赐教!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那样,电调需要校对油门行程,遥控开机-油门推到最大-接收机接电-这时候如果电调有接电机,一般会一通响,或者电调指示灯闪烁,-这些提示停止后,再把油门拉到最低,电调这时也会有提示。电调油门行程校对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那样,电调需要校对油门行程,遥控开机-油门推到最大-接收机接电-这时候如果电调有接电 ...

谢谢您,明天我试试!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B:
油门形成校准试一下

网友:
看控的通道指示器,如果有信号输出,就是电调需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形成校准试一下

摇杆四个通道都校准过了,明天试试校准电调!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buzhid buzhif 不知道,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杆四个通道都校准过了,明天试试校准电调!谢谢您的指导!

是行程不是形成.

网友:
好盈的吗?是不是开了直机模式定速。

网友C: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一下,请参照电调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一下,请参照电调说明书

谢谢您的指导,刚刚飞回来,下周六比赛,希望能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

网友D:
可以照以下順序:
1、電調校準油門行程
2、油門曲線設定,在搖桿最低位時由原本的-100提高到-92左右(我的遙控器是這樣的數值,各家稍有不同)
這樣校準跟設定後,油門搖桿輕輕一碰就會有油門反應,零虛位,能更精準控制油門。

希望對您有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杆四个通道都校准过了,明天试试校准电调!谢谢您的指导!

应该是校准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照以下順序:
1、電調校準油門行程
2、油門曲線設定,在搖桿最低位時由原本的-100提高到-92左右(我的 ...

谢谢指导,我会尽快按您的说法调一下的!谢谢

网友:
5楼说的对,先看发射机的指示器,没问题就是其他问题,就好办,不然控基本废了

网友:
直连接收机还是通过飞控连接?
前者把油门行程往上微调到刚好电机启动,再回调一格即可。后者需要在飞控中定义min_check和min_throttle

当然,第一步都需要校准电调行程或者在飞控中改变电调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