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无法自检

楼主(2019-11-08):
刚装好,插电测试,傻眼了。电调滴滴滴三声后没反应了,飞控和遥控信号都正常。把飞控拔掉也是三声,把电容去掉还是三声,自检通不过。闲鱼刚买的,有大神知道啥原因吗?

不能发视频,只有图片

网友:
同闲鱼二手,CF调参前面都正常。到电调行程,上电滴电机抖动一下,电调嘀两声就没反应了,

网友:
DYS oneshot125 30A电调,不带BEC,想拆一组电调电机下来单独试,又没有5V电源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了吗

网友:
飞控没有pwm信号发生了

网友:
连接调参软件,看看最低油门值是多少,穿越机飞控需要你自己设置的东西非常多,

网友:
先做一下常规的油门行程校准,其它的再说。

网友:
感觉是没收到遥控信号

网友:
只有三声是电调没收到正确的信号,可能是飞控上电调协议不对

网友:
没有后两声说明电调没有收到飞控的信号
检查飞控与电调的接线  和协议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电调协议有个选项叫“双向dshot协议...”,我勾选了,但我的电调不支持。
重新刷固件这个默认没有勾选就正常了,勾选上电调自检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