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污迹?

楼主(2019-11-09):
我买了一瓶汽车发动机清洗内部的油,拿来洗我的三叶甲醇机,想看看效果。
请问图中曲轴和轴承这里的堆积的脏东西,这是什么,还有怎么去掉?

谢谢。

网友:
目测是碳黑吧,或者是锈斑

网友:
用钢丝球试试  如果划伤零件 就改用铜材质的(一般用于电烙铁头清洁)
有条件就(化学)钝化一下

网友A:
去买几罐叫做WD-40的东西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买几罐叫做WD-40的东西尝试一下

化油器清洗剂啊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

楼主:
泡了一晚上,使劲擦了擦,效果还凑合了。轴承买了俩新的,打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