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冲浪者X9舵角应该调大还是调小?

楼主(2019-11-09):
请教:冲浪者X9舵角应该调大还是调小?

调小了,感觉在打方向时就没有什么变化,似乎不受控制一样。

另外,电调和接收器要不要固定?

谢谢!

网友A:
电调接收机最好固定,舵角大小自己感觉飞得舒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接收机最好固定,舵角大小自己感觉飞得舒服就行

谢谢您!

用什么固定?用胶带好像也不牢固呀

网友:
魔术贴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用什么固定?用胶带好像也不牢固呀

魔术贴

网友:
大一点吧   调太小  感觉飞机很笨   至于电调固定  就用  扎带扎木板上   粘在内仓侧面都可以的   接收机粘在内仓侧面也是没有问题的  用泡沫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