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摩友给推荐一架轴距在800以内挂GoPro留空半小时以上的配置

楼主(2019-11-09):
求老摩友给推荐一架轴距在800以内GoPro留空半小时以上的配置本人半个小白一个 之前组装了一台450 ...... 起飞一次z一次伤心了  也有孩子了  就给处理了.................最近又安奈不住飞行的心了想组装一台6轴  6轴  6轴 六轴轴距最好控制在800以内     然后挂着GoPro或者同级别的运动相机可以留空30分钟以上的配置
求老摩友给个给个配置!!!非常感谢!!!

网友:
御动力,优化一下,挂个狗25分钟左右应该没问题

网友A:
650-700四轴轻量化机架,PIX飞控,朗宇4110电机,好赢40A电调,17寸折叠桨,6S8000-10000毫安电池,云台2轴3轴都行,我的就是这个配置,温柔飞行28分钟,悬停时间肯定更久

网友A:
6轴半个小时,困难度有点大,飞机必须很轻,而且还得挂至少15000以上的电池

网友:
我最近搞了一个轴距600的精灵动力,a2飞控用4s5200飞了差不多二十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700四轴轻量化机架,PIX飞控,朗宇4110电机,好赢40A电调,17寸折叠桨,6S8000-10000毫安电池,云台2轴 ...

谢谢留言 个人比较喜欢六轴  哈哈个人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半个小时,困难度有点大,飞机必须很轻,而且还得挂至少15000以上的电池

谢谢留言我要是开始装机的话肯定会尽量减轻重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留言我要是开始装机的话肯定会尽量减轻重量的

最好选择轻量化机架,只是航拍,我觉得轻量化的足够满足负载了。轴距大概960以上吧,6轴用4110电机,17寸折叠桨,单轴起飞重量能控制在1KG以内,用15000以上的电池,25分钟没问题吧。我用的格式12000的电池,六轴整机起飞重量13.5斤,能飞24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留言我要是开始装机的话肯定会尽量减轻重量的

我用的机架还特别沉,巨大无比的中心板。空机都5斤,带电装,电池13斤多

网友B:
我的六轴850,pixhawk4飞控,5008电机、40A电调、两块12000电池等、大致就是这样了。

网友:
550轴距的神鸟机架,朗宇4004 400kv电机,大力或好盈4合一电调,pix飞控,13寸碳桨,高压7000mah6s电池,挂狗轻松半小时

网友C:
仿悟机架,马拉松4108+1555桨,6S 8000电池,起飞重量3.2kg,悬停32分钟,还没挂云台。

网友D:
800轴距,4114kv320电机,没挂相机。16000  6s电池。8分钟电压22.3伏。我这些数据没什么价值,给楼主个参考吧。另外800轴距六轴飞半小时很费劲。

楼主(2019-12-10):
引用 网友B:
我的六轴850,pixhawk4飞控,5008电机、40A电调、两块12000电池等、大致就是这样了。

多谢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0轴距,4114kv320电机,没挂相机。16000  6s电池。8分钟电压22.3伏。我这些数据没什么价值,给楼主个参考 ...

多谢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悟机架,马拉松4108+1555桨,6S 8000电池,起飞重量3.2kg,悬停32分钟,还没挂云台。

多谢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