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kF405wing和熊猫图传

楼主(2019-11-09):
请教飞控与图传的接线问题

接三根线完全没反应,还是要怎么办

网友A:
那图上不都画好了,图传的5v out不用接,其他的按照第二个图接就完事了。图传上的7-24v和GND接飞控的9v和G;图传的video接飞控的VT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图上不都画好了,图传的5v out不用接,其他的按照第二个图接就完事了。图传上的7-24v和GND接飞控的9v和G ...

谢谢前辈,我也是这样接的,可是没有信号,我看看是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
接电时测下飞控电源输出口有无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