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系列“襟翼 —— 升降混控” 利用控自带的空气制动混控设置及油门锁定设置

楼主(2019-11-09):
8楼再加入一点:天地飞(系列)8X的油门锁定设置

天地飞控的使用说明书看了象天书,很难理解使用,唯一好处是中文,而且控挺便宜、非常稳定,
因此结合多年天地飞8X的使用,写一点自已的理解和设置方法给大家参考(天地飞其它系列也可以参考),如有错误请指正:
一、天地飞8X自带的“升降——襟翼混控” 功能说明:
    此功能与我想设置的“襟翼——升降混控”功能不一样,实际上就是FUTABA 14SG中的ELE to CAMBER(升降舵——翼形舵面混控)功能,如在模型飞机要上升,升降舵上扬时,襟翼下降的混控,增大升降舵上扬时机翼的升力,使模型飞机更加机动灵活。
二、如何设置“襟翼——升降混控”,我用混控设置过,后来想到可以利用控自带的空气制动混控来设置:
1.襟翼舵机先接6通道;
2.在开机状态下,按下屏幕左侧的menu键,进行“参数设置”;
进入“6 辅助通道设置”——“通道 6  B  正”用于设置开关拨杆 B 为襟翼操作开关;(我设置襟翼的拨杆需要三段操作开关,天地飞8X只能是B或F拨杆,我习惯设置在B杆)
3.进入“17 高级设置”——“9空气制动”——
再按以下来设置:
混控  关
开关  B
位置  2
控制  人工
升降延时  0      (可根据自已的需要设置升降的延时时间)
副翼1 +0.0%  (默认是+50%,如果不是双副翼可不去管他)
升降  -10%    (这个可根据飞机的实际情况来设定)
襟翼  0.0%
副翼2 +0.0%  (默认是+50%,如果不是双副翼可不去管他)
4.襟翼舵量大小就在“4 舵角设置”——“襟翼  -80.0%  +80.0%”,
具体可根据飞机襟翼实际需要张开的角度来调整。
5.拨杆B拨到2档时通道6襟翼和通道2升降可按要求进行联动,在1档时襟翼打开,但升降不联动,在0档时襟翼不打开。
这是在2档时

网友:
赞一个,先占个板凳再说。

网友A:
是飞滑翔机用么?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设置,襟翼设置很多,升降舵死猪一个,但发现每个模式的配平微调都是独立存储的,就用那个代替各个模式的预调量了。

网友:
留着,以后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飞滑翔机用么?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设置,襟翼设置很多,升降舵死猪一个,但发现每个模式的配平微调都是独立 ...

我是飞固定翼和涵道,没有飞过滑翔机。

楼主:
再加入一点
天地飞8X油门锁定设置(天地飞其它系列也可以):
一、开机 按MENU键 进入“参数设置”

二、进入“17  高级设置 ”——“2  可编程普通混控1”作如下设置

混控  油门—油门
         开       —— 开关A放置在位置2时
联动  关     微调  关
控制  开关A
位置  2

比率  低 -150%
         高 -150%
偏置  -150%

三、按Exit键,回到“高级设置”进入“7  可编程曲线混控1 ”

混控  油门—油门
         关
联动  关     微调  关
控制  开关A
位置   2

曲线图的设置,通过方向键选择和+、-键来设置

-100.0% / +100%
-100.0% / -100%
-100.0% / -66.7%

网友(2020-04-20):
好帖,手上刚好有一个8x,正好也可以设置一下油门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