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巴飞塔问题报告

楼主(2019-11-10):
最近够得两块曼巴飞塔,发现老是报低电压,总电压显示正常,单片电压异常。求解!

总电压正常,单片异常。

总电压正常,单片异常。

楼主:
两块都这样,求大神解答

网友A:
4S电池检测成了5S。。。。用的是高压电池吗?

网友B:
地面站把单片最高电压调高

网友C:
很明显检测成了5s,地面站吧单片电压设置到4.3或者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电池检测成了5S。。。。用的是高压电池吗?

不是高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把单片最高电压调高

谢谢大佬,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检测成了5s,地面站吧单片电压设置到4.3或者4.4.

谢谢大佬,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