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vic mini局部拆机

楼主(2019-11-10):
Mavic mini局部拆机,图片转自MarcoFan,仅作转图欣赏不做解释

网友A:
应该把电池拆开看看,是不是18650的

网友B:
2400 18650换成3400的,应该能突破40分钟

网友:
高度集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电池拆开看看,是不是18650的

看这电池重量,基本可以确定是18650了,单节18650基本是45克左右

网友:
可以考虑来一个

网友:
完全可以换个电芯出个长续航版,我不嫌麻烦注册。

网友:
大疆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看内部空间还有压缩的余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400 18650换成3400的,应该能突破40分钟

重量超标了,大疆生产此产品的目的就是规避这个重量界限懂不???此产品的最大特色就是249G,能省都省了。。。

网友:
大户人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量超标了,大疆生产此产品的目的就是规避这个重量界限懂不???此产品的最大特色就是249G,能省都省了 ...

能自己改的话,出去飞,应该也没人非较真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电池拆开看看,是不是18650的

网友E:
换三星30Q电池估计能到30-35分钟,总重会增加3-5克吧,但是不知道这回大疆有没有加入断电保护,要是没有断电保护就容易改了

网友(2019-12-25):
原来电池是两节个三星2500mah的18650动力电池

网友:
“出事了你就知道有人没人跟你较真了。法律法规就是死板的。249 跟251出事了法律责任也是天差地别”—— 出事如果摔缺了一块,就不算二百五(十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三星30Q电池估计能到30-35分钟,总重会增加3-5克吧,但是不知道这回大疆有没有加入断电保护,要是没有断 ...

要改很简单的,不断电就行了,方法你想下就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要改很简单的,不断电就行了,方法你想下就明白了

找块2s电池并上?

网友:
有解决方案不

网友(2020-01-27):
引用 网友E:
找块2s电池并上?

对的,不断电来更换电芯,这也不是什么技术,很早经前就是这样来更换笔记本电池的

网友:
只要电路不断电,随便你怎样换

网友:
Mavic mini抗风能力怎么样。

网友:
改电池可以在室内悬停40分钟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这电池重量,基本可以确定是18650了,单节18650基本是45克左右

18650容量越大倍率越小!

网友:
mini的信号和图传以及抗风能力是不是像网传的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650容量越大倍率越小!

18650放电也一般般,最大就30A持续放电

网友H:
不管怎么改,你如果能飞一个小时,那么放电倍率就是1C,如果放电只有半小时,放电倍率就是2C,考虑到短时间的可能超载,放电倍率在5C我认为就行了,航模上用的电池倍率高,是因为飞行的时间不长,如果一个电池在10分钟内飞完的话,倍率就要有6C,这是平均的。为了能做动作,可能就要达到10C才行了,通常都有这么高的,高的甚至有25C的都有

网友(2020-02-26):
引用 网友H:
不管怎么改,你如果能飞一个小时,那么放电倍率就是1C,如果放电只有半小时,放电倍率就是2C,考虑到短时间 ...

直升机什么的就更猛了,动不动瞬时5,6十c

网友:
引用 网友I:
3400的电池内阻太大,不是动力电池。不知道用索尼c6的3000的电池怎么样?好的内阻只有11毫欧左右。

大疆这种应该是多少C的

网友:
有种电池改好了可能悬停1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