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出在那里?

楼主(2019-11-10):
一个松下伺服电机在JOG模式下手动运转平稳正常,但连接PLC后开立即报警停转!什么原因?编码器没动过,请朋友们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伺服是什么运转方式 位置还是速度  还是力矩,plc控制输出是脉冲还是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是什么运转方式 位置还是速度  还是力矩,plc控制输出是脉冲还是触点

我外行,其它电机都行,有两个这样!我不会发视频,显示代码44和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