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固件升级后白屏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9-11-10):
白屏了,第一次升级,正常升级过程,电脑端显示升级完成,开机后就白屏了!怎么办啊?!

网友:
在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A:
再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来一次

从1.1.x的原始版本想升级到最新的1.8.0版本,升级成功了,也显示正常,但是我一看系统显示是at12s,我以为我升级错了,就往低一个版本1.7.x升级了下,然后就白屏了,多次升级后都是白屏,最好我找历史老版本挨个试,终于在1.5.x屏幕有显示了,但是辅助通道中没有rssi选项。
这么地吧,折腾折腾又回到了原点!

网友B:
先刷屏幕翻转的固件,然后再刷最新,我遇到过,放心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刷屏幕翻转的固件,然后再刷最新,我遇到过,放心弄

听你的话我就放心了,官网上有这个屏幕翻转的固件?是实现黑变成白色,白色变成黑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刷屏幕翻转的固件,然后再刷最新,我遇到过,放心弄

按照你的方法,搞定了!感谢!

网友C:
楼主您好,由于新老屏之分。在老屏刷新屏固件会出现白屏现象。需重新刷一个过渡固件,再刷你想刷的固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由于新老屏之分。在老屏刷新屏固件会出现白屏现象。需重新刷一个过渡固件,再刷你想刷的固件即可

这个过渡固件也可以实现从高版本固件刷到低版本固件吗?
我发现刷到高版本后遥控器怎么动不动就嗞嗞嗞的响呢,貌似是振动呢,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过渡固件也可以实现从高版本固件刷到低版本固件吗?
我发现刷到高版本后遥控器怎么动不动就嗞嗞嗞的 ...

有报警提示的。比如油门低位报警,混控报警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报警提示的。比如油门低位报警,混控报警等等。

可以取消吗?怎样取消这个报警功能

网友(2019-12-13):
感谢楼主支持,使用产品过程中有需要帮助的可以随时联系售后 QQ:2850416977    电话:0755-88361717
售后小哥哥,小姐姐,会第一时间帮您解决的噢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