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冬天穿越机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9-11-10):
大东北,大冬天,大风吹,大雪下!
如果室外飞穿越机,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电路板需要喷涂三防漆吗?
电池需要做什么保暖处理吗?
……
……

网友:
穿的加绒打底裤吗?

网友A:
我是用的暖足贴给电池预热,还有下面的这个手套每次都是必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的暖足贴给电池预热,还有下面的这个手套每次都是必备的

你在哪里?冬天飞的多吗

网友:
从来没碰过雪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哪里?冬天飞的多吗

我在呼伦贝尔

网友B:
炸雪里一定要第一时间断电,容易短路

网友C:
注意机别感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雪里一定要第一时间断电,容易短路

跑到炸鸡的位置估计也得一会儿,所以我在想要不要给电路板喷涂三防漆,但是担心散热或是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机别感冒了

昨天下了一场中雪,白皑皑一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跑到炸鸡的位置估计也得一会儿,所以我在想要不要给电路板喷涂三防漆,但是担心散热或是其他问题

涂了肯定是好,前几天和朋友测试眼镜,结果飞机炸雪里,跑过去拿起来一个电机在慢慢转,然后解锁发疯,赶紧断电擦了一下,过了一会就好了,运气不好就不知道烧什么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了肯定是好,前几天和朋友测试眼镜,结果飞机炸雪里,跑过去拿起来一个电机在慢慢转,然后解锁发疯,赶 ...

你在哪里?已经下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哪里?已经下雪了?

黑龙江------漠河

网友D:
三防漆喷完以后焊盘上还可以焊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防漆喷完以后焊盘上还可以焊东西吗

会有一层胶,焊接不了了,需要把胶弄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