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8级别电机,什么牌子的好点?

楼主(2019-11-10):
以前买的曼巴 1408 ,十个起落左右,一个
电机
的轴承就挂了。有什么好点的,耐操点的嘛?

网友:
你这么飞,啥电机都吃不住。。

楼主:
请问应该怎么飞?

网友A:
大通的电机应该也没这么脆弱啊,最好说下详细情况。

楼主:
用在女妖上面的,桨叶就割点青草而已,并没有严重撞击之类的,昨天飞的时候听声音不大对,但还是能飞,就没去管它,回来检查的时候,发现一个电机有异响,以为是进沙子了,检查后发现轴承的问题。

网友B:
轴承响就响了,只要虚位不大就接着飞,穿越机失控撞机瞬间撞击力是很大的,电机轴承很小的,没歪轴已经谢天谢地了。

楼主:
好,那就干,就是录的录像有很大杂音,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