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DJI fpv图传搭配大通曼巴F405mini飞塔vcc供电怎么接呢

楼主(2019-11-10):
接在飞控的5v输出还是在电调上跟主电源一起,另外要加电容吗?

网友A:
接飞控VCC GND ,我3套都运行正常

网友B:
2楼说的没错,天空端必须7点几伏电压以上才行,我有个朋友不知道,接5v上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飞控VCC GND ,我3套都运行正常

这两种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没错,天空端必须7点几伏电压以上才行,我有个朋友不知道,接5v上工作不正常

谢谢大佬 电容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种方式吗?

两种都可以,vcc其实和下面的电池电源是直连的。电容有空间就装,不装也没啥影响,又不是模拟图传,对电源要求没那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都可以,vcc其实和下面的电池电源是直连的。电容有空间就装,不装也没啥影响,又不是模拟图传,对电 ...

好的 谢谢大佬

网友:
直接在电池拿电才可靠

网友C:
大通应该尽快出新版,支持直插大疆接收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通应该尽快出新版,支持直插大疆接收机

大通f722接那个9vBEC不稳定,大油门失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通f722接那个9vBEC不稳定,大油门失控

是吗?怪不得我失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怪不得我失控了

好多人在怀疑这个BEC,有空我也接动力电

网友E:
常考狂魔穿越机安装,线焊接到飞控板下面。正负级直接从飞控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考狂魔穿越机安装,线焊接到飞控板下面。正负级直接从飞控上接。

学习了 谢谢

网友F:
不要接VCC  要从主电源取电,大油门图传会重启,遥控 图传信号全断,吓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接VCC  要从主电源取电,大油门图传会重启,遥控 图传信号全断,吓人不!

还会这样啊  他们不是一路的吗

网友:
直接连接 VCC就行 从电池 直接取电的

网友(2020-02-02):
飞控上不是有9v供电吗

网友:
能否告知天空端的红色线、黑色线、白色线、灰色线、棕色线、黄色线分别接到曼巴F405的那些端口,谢谢!

网友:
[谢谢,请告知大疆天空端的接线!

微信图片_曼巴

微信图片_曼巴

网友:
“”大通f722接那个9vBEC不稳定,大油门失控“。。。
我的F722链接大疆数图,油门经常抽抽。没有一次能正常顺利安心飞行。。。。

网友(2020-08-07):
这个是小飞塔的问题吗,大油门供电不足。。。。5寸机都是飞控取电

网友G:
这个f405mini 大疆天空端的rx tx是连下面的tx3 rx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f405mini 大疆天空端的rx tx是连下面的tx3 rx3吗

3或者6都可以  闲置的就行

网友(2021-11-10):
引用 楼主:
3或者6都可以  闲置的就行

如果想再接个GPS怎么办,没有第三个tx和r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