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帆船缭绳问题

楼主(2019-11-10):
各位大神,小弟刚入坑,对于购买的成品船的缭绳不是很满意,自己买了0.2mm的钢丝,但是更换后发现还是不合适,有没有大神建议选择什么样的缭绳。

网友:
找大力马 8编

楼主:
大神,有指定的牌子吗,还是只需8编的就可以,某宝有卖吗

网友A:
这年头不去马家买还能哪里啊?
大力马钓鱼线,不要买多彩的,买一色的

网友B:
今天夜里0:00为凑单,买了一卷4编、8号的,线径0.6mm。
包完邮还不到8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夜里0:00为凑单,买了一卷4编、8号的,线径0.6mm。
包完邮还不到8块。

够用不,耐磨嘛

楼主:
已找到大力马 9编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不去马家买还能哪里啊?
大力马钓鱼线,不要买多彩的,买一色的

有什么问题吗,买多彩的,我已经买了多彩的了,阿米豆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吗,买多彩的,我已经买了多彩的了,阿米豆腐

4、5号8编大马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号8编大马力线!

我彻底买了10号的9编,这会不会有点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彻底买了10号的9编,这会不会有点过了

以我菜鸟之见,及常理。不过。0.6mm线径以下都没问题。

下图是Dragon Force 65配件网站卖的8编/0.5mm线径(10#)/80磅的线,注释中说以前卖的还是4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彻底买了10号的9编,这会不会有点过了

缭绳不要太粗了!4、5号即可!

网友:
新拍的到手后和原商品船提供的备品对比。
灰色的是8# 4编 线径0.467mm,黑色的是原船备品3股 0.6mm上鞋线。

尽管是4编(比8编便宜一半),也完全满足需要。一是拉断力明显更大,二是此编织绳最大特点就是不会散开,根本不用打火机烧,而且结上的扣都不会自已松开。终于找到了合适又不贵的线。

所以,楼主的9编0.5mm(10#)根本不用纠结,我原船全船帆索都用的0.6mm3股上鞋线,对3眼扣反到粗细正合适,对全船的眼儿都能正常穿过。

网友:
缭绳尽量柔软一些!所以细一点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菜鸟之见,及常理。不过。0.6mm线径以下都没问题。

下图是Dragon Force 65配件网站卖的8编/0.5mm ...

今天拿到我的大力马,感觉还是可以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粗,切水性和韧性都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缭绳不要太粗了!4、5号即可!

太细的话,感觉不是很牢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细的话,感觉不是很牢固啊

没有问题的!

网友(2021-02-24):
难怪我找不到,原来是大力马线,不是大马力线。

网友:
这类绳子 算了吧  掏2张毛爷爷买原装YGK,这些货色,不评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细的话,感觉不是很牢固啊

大力马超乎你想象。。。我用的5m风筝用的4条200磅静力,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