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玩的喷水艇,终于上视频了~

楼主(2019-11-10):
       这种船设计扁平,较宽,接触水面大,视乎并不太符合水动力学原理,但由于横竖比相对宽大,不容易翻船,动作灵活,可玩性很高。视频中由于船头拍水问题,无法全油门高速行进,针对抬头拍水问题,加装了2块压浪板,效果如何,择日试试就知道了。
船底部和喷水嘴
喷口细节
专用船托

网友:
这音乐老**了

网友:
速度太慢了

网友A:
看着姿态漂亮,有制作过程吧,喷水的动力装置。想改个成品。

网友:
这水面太棒了

网友B:
制作工艺不错的,投资设备也不菲,只是效率,效益实在不敢恭维。

楼主:
配重还没调好,才不到一半的油门,跑快了拍水拍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姿态漂亮,有制作过程吧,喷水的动力装置。想改个成品。

我的上一贴就是这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工艺不错的,投资设备也不菲,只是效率,效益实在不敢恭维。

喷水船用的原来玩飞机淘汰下来的福斯9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重还没调好,才不到一半的油门,跑快了拍水拍的厉害

这货得加压浪板,不然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得加压浪板,不然调不好

是的,高速头部抬得太高,如果船头加重,水线会很低,阻力也会增大,加压水板应该能解决问题,求教是加2块压水板在后屁股喷水嘴下沿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高速头部抬得太高,如果船头加重,水线会很低,阻力也会增大,加压水板应该能解决问题,求教是加2 ...

请教就算了,一般都是装在中间位置,前提不干涉喷泵

网友D:
引用 楼主:
配重还没调好,才不到一半的油门,跑快了拍水拍的厉害

恕我直言,你这条船的船体制作设计上不妥当:1、用喷泵的得是V型底才能发挥好喷泵的性能;2、船体长宽比不对(相当于客轮的船型就出不了快艇的效果)故艏部兴波阻力大,若是全油门的话自然会跳腾,甚至于会侧翻。3、整船的浮力、重力、动力上匹配度较差。从水动理论上分析,这个是加压浪板也难有理想的改观效果。(再说,喷泵船的动能效力比通常的水浆要低30%,只为适应浅水区海滩,譬如抢滩作战的需求和海洋生物养殖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恕我直言,你这条船的船体制作设计上不妥当:1、用喷泵的得是V型底才能发挥好喷泵的性能;2、船体长宽比 ...

谢谢提出指导意见!这船是V底的,只是设计得体型较宽,扁平状,做好舱盖密封后,从视频可以看出暴力动作下几乎不会翻船,用的2835-3300KV无刷,油门只敢开到50%,如果能解决高速点头问题还是蛮不错的,说明一下船体好像原创于老外,我只改进了舱盖和加固螺丝、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恕我直言,你这条船的船体制作设计上不妥当:1、用喷泵的得是V型底才能发挥好喷泵的性能;2、船体长宽比 ...

使用了12V6000mah(2组3s18650)电池组,所以船体较重,吃水较深,不过这还算不上高速艇,玩起来还是非常的灵活,可玩性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就算了,一般都是装在中间位置,前提不干涉喷泵

呵~~加了2块压浪板,择日再去试试

网友(2020-03-10):
想知道有没有人做双喷

网友:
速度没上来,你这船太重了。

我的3S 1500mAH锂电驱的390有刷757玩具塑料泵喷都比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