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装了个2寸机起飞疯狂自转陀螺,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9-11-11):
2寸机  f4飞塔  没接图传和摄像头
电机位置正确 转向正确 在地面站电机栏目检查过了
配置设置跟套机的一样 不存在pid问题

接收机换过
遥控器试了多台
能解锁
能起飞
一推油门就开始疯狂的转圈
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大佬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
确定桨叶安装正确?

楼主:
螺旋桨正确的 刚才换了一个同款飞控 好了

但是不知道坏的飞控是哪里坏了
在地面站没发现问题

网友A:
固件是不是刷了4.1.0?

网友:
飞控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不是刷了4.1.0?

默认的3.51 不行  刷了4.01也不行

楼主:
怎麼辦呢?

网友:
看看摇杆中立位置对不对

网友B:
很显然是桨叶的转向和偏航的转向没匹配,你把你当前的电调转向全调反来,重新装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是桨叶的转向和偏航的转向没匹配,你把你当前的电调转向全调反来,重新装桨就可以了。

您好 试过了  换个飞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