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S 46AX2

楼主(2019-11-11):
想换OS 46AX2的后轴承型号,某宝上没有后轴承的原厂货,想找个替代品,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型号,拆了后盖看不到型号,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铁汉老师分享过拆装轴承的方法视频。
这个轴承装机时必须拆掉防尘盖,确保润滑,小轴承型号都标记在防尘盖上,看不到很正常。
用卡尺量一下轴承内径、外径和厚度,把结果输入到淘宝搜索栏,点进去就能知道型号。
这个轴承用最好用skf或者nsk的,但这两个品牌的假货多,国产哈轴的能买到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铁汉老师分享过拆装轴承的方法视频。
这个轴承装机时必须拆掉防尘盖,确保润滑,小轴承 ...

谢谢了,已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