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试制电磁舵双翼机,35克重量720直驱55桨就能飞

楼主(2019-11-11):
大家好,
最近核子三翼机模友分享了一种改装接收机为电磁舵的方法 ,
20元的dsmx电磁舵接收机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334096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刚好我有这块电路板,按这个方法改装成功了,在这里感谢核子三翼机模友的无私帮助。

既然有了电磁舵接收机,当然不能浪费设备啦,所以我就制作了一架双翼机来玩玩。
大家先看飞行视频

1.先用pp板制作垂尾和平尾,试过用KT板,太脆弱了不好安装电磁舵。

2.电磁舵安装需要耐心

3.画出四片机翼,切割出来后对接(此步忘记拍照了)这架双翼机是平板翼型。翼展:上下翼都是32cm。

4.机翼要有比较大的上反,不然不好飞。

5.画出机身,机身长度27cm左右

6.切割

7.制作2个前机身,用作电机和上翼的安装部件。

8.左右贴合,机身加碳片加强。

9.再把机翼,平尾垂尾安装上去

10.机身制作完毕。

成品

图纸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btva5UYoHHp4_QlZ-5Vrg
提取码: d66x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副翼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副翼吗?

加副翼就沉了呗,  有上反角可以自己飞平

楼主:
你好,小飞机我习惯只使用平尾和垂尾。

网友C:
这个接收机上面有一个村田陀螺仪的,不会影响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收机上面有一个村田陀螺仪的,不会影响飞行吗?

这个陀螺仪只影响尾电机,主电机接口和舵机都不会动的

网友:
现在固定翼飞机可以做的越来越小了,电磁舵以前没有接触过,有机会也搞台小飞机玩玩。

网友D(2021-05-13):
你好这个是比例控制吗,我的伟力911舵机换成电磁舵应该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舵机坏了也可以利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是比例控制吗,我的伟力911舵机换成电磁舵应该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舵机坏了也可以利用起来了

不是比例控制的,摇杆一动,就是最大舵量。所以操控起来,以点杆为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比例控制的,摇杆一动,就是最大舵量。所以操控起来,以点杆为主。

我觉得电位器是不是需要连接一下,让金属条和碳膜的中点连起来,就会有比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电位器是不是需要连接一下,让金属条和碳膜的中点连起来,就会有比例了吧

这个接收后还改为外接5线舵机了,正常使用。电磁舵放弃了

网友(2021-08-02):
引用 网友B:
加副翼就沉了呗,  有上反角可以自己飞平

上反自己可以平飞?这个是什么原理?有没有简单的介绍这些翼型啥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