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神pojieDJI FPV 1000mw和1200mw高功率模式

楼主(2019-11-11):
国外RCgroups大神pojie了DJI FPV的高功率模式,可以开启1000mw和1200mw的模式。
原帖翻译:

大家好,我找到了更改为高功率模式的方法。
首先,要准备一张microSD卡。
在microSD卡的根目录中创建一个记事本文件,并将其命名为“ naco_pwr.txt”。
你可以在文件中输入“ pwr_1”以启用1000 mW功率模式,也可以输入“ pwr_2”以启用1000 mW和1200 mW功率模式。输入上述两个内容之一,保存文件,然后退出。
将SD卡插入护目镜,打开电源并等待大约两秒钟,然后您可以从护目镜的菜单中看到已启用最大功率。

注意:
1.此方法仅适用于FCC和SRRC区域以及巴西。对于其他区域,应首先将护目镜更改为FCC或SRRC模式。
2.带有txt文件的microSD卡仅需插入DJI FPV Goggles一次,成功设置最大功率后无需将txt文件保存在卡中。
3.如果护目镜恢复出厂设置,则它将返回到正常模式,这意味着除非重新启用,否则“最大功率”将不可用。

我自己试了下亲测可用,期待其他大神的测试。

网友A:
这个大神是不是其实是内部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神是不是其实是内部人士?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油管不是有测试视频,无效果吗?这还重复发了一贴~~

网友B:
FCC有作用吧? 我开了 确实有用。

网友:
这就是为了避免法律风险,非官方渠道发布而已.
你想想,如果官方做了有1200mw,而不告诉你怎么用,自己不是自己憋死了?
如果官方硬件不做,你软件如何pojie?

网友:
引用 网友B:
FCC有作用吧? 我开了 确实有用。

怎么开FCC???

网友:
最近爆出的消息都想把自己的图传系统给换成DJI了,真香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FCC有作用吧? 我开了 确实有用。

我也开了,但是这东西很神奇,每次上电刚才还满格的频道就变差了

网友:
新建一个TXT,文件名就是naco.txt,点开输入1,保存,把卡插入天空端,等个几秒钟,如果眼镜里有8个频道了就证明成功了

网友:
我已测试过 确实有点效果 因为是在房间里面测试的 效果不明显 还是要等专业机构来测试下

网友:
开FCC还是有用的,但是这个开高功率。就是另一回事了。说是软件就调节了。线路的设计和散热啥的不知道怎么样的说法。感觉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