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动力布局的直机模型 主浆和尾浆的转速比 怎么确定?

楼主(2019-11-11):
说的是仿真机,
当然作为电动模型/玩具  尾浆动力也可以用独立电机,但这样似乎需要独立的飞控板?   这样理解对吗

如果是轴传模式  似乎遥控器强大一点就够了?

市面商品机 价格最低的轴传电直   是哪款? 貌似至少450级的?

网友A:
尾桨可以用独立电机,依靠陀螺仪控制pwm输出就可以了,但是作为3d来说应该是锁尾舵机左右响应较快,因为电机慢下来需要时间……有惯性嘛,轴传皮传遥控器无所谓只是效率问题,250我记得是有轴传的版本

网友:
华科尔120D02S是轴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可以用独立电机,依靠陀螺仪控制pwm输出就可以了,但是作为3d来说应该是锁尾舵机左右响应较快,因为电 ...

我现在还有点懵  陀螺仪怎么用还没概念
电直 仿真机是不是不需要飞控板?

手头没个象样的飞机还真搞不清楚

四轴机大多是集成接收、控制、驱动一体的

网友(2023-02-18):
引用 网友A:
尾桨可以用独立电机,依靠陀螺仪控制pwm输出就可以了,但是作为3d来说应该是锁尾舵机左右响应较快,因为电 ...

电的也可以用锁尾舵机控制,电机用于驱动尾浆转动

网友:
看来楼主是才入电直航模,简单说吧,电直和“无人机”是有很大区别的,无人机是用的集成电子飞控系统,不存在什么尾浆电传,轴传和皮传(也就是皮带传动)。但是航模电动直升机就必须是有主浆和尾浆,主浆主要是控制升降和左右侧飞前进后退的,尾浆是平衡机身稳定在一个直线方向或转圈的。至于主浆和尾浆的转速比,那不是人为可以确定给它一个定数的,你就是有第八感官也是做不到的,这个转速比完全是靠电子器件自动分析控制的,你只是需要在开飞前做好机械和电子设备的调试就可以了。
关于尾电传,轴传和皮传,我个人的经验是:皮传是传统的,成本低,工作可靠,缺点是劣质的皮带会在空中断裂造成损失。轴传的我个人建议不要用,结构复杂,成本高,维修复杂。电传的我看到过淘宝上有卖的,说实在话我也没玩过450级别的,只是自己改装过“锤子机”(也就是定距浆,不可变距),效果非常好,现在还保留着,只是现在年龄大了,也没地方玩了,所以都做了静态摆设了。电传的尾浆机电子设备要求就更高了,投入的银子也要多不少,你还想玩象真的,那银子更多了。
补充说的是:玩电直有付翼需要配有陀螺仪,无付翼的还需要配个无付翼的陀螺仪,电传尾浆的还要配有带有混控仪的陀螺。估计这个陀螺价格不会便宜。

网友:
开始没仔细看,楼主这个问题是4年多前发的,相信现在已经是高手了
以后看帖子真的要仔细看好了再发自己的帖子,不然真是闹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