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炸机以后。。。

楼主(2019-11-11):
mobula7被我炸了几下 现在起飞推油门 飞机会原地翻倒,目视看不出电机有什么问题。。强行起飞,如果炸机 飞控会重启。请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飞控板子是不是受力变形,看看拆出来重新装一下…

网友:
有没有重新接过线,会不会是线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板子是不是受力变形,看看拆出来重新装一下…

OK晚上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