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绝望中的头追和433

楼主(2019-11-12):
按照网上教程自制了arduino的头追,打算和**的433链接,玩玩头追,但是怎么也不行,先说说我的连接方式,天地飞控新建模型,选择固定翼类,混控关闭,发射模式为ppm,同时ppm接收机插在433发射机ppm1通道,并单独供电,头追模块插在ppm2通道并单独供电,433发射机单独供电,云台的两个舵机插在433接收机的7,8通道,飞控供电后其他功能都正常,但是晃动头追模块7,8通道舵机没反应,如果把舵机插在433接收机1,2通道后则1通道的舵机抖舵,2通道正常,头追模块在电脑设置没有问题。现在想问问大家我这个是什么问题,还要怎么检查。

网友A:
头追出来应该是PWM信号。
我觉得应该是头追信号通过教练线输入到遥控教练通道,然后再通过遥控的PPM输出给4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追出来应该是PWM信号。
我觉得应该是头追信号通过教练线输入到遥控教练通道,然后再通过遥控的PPM输出给 ...

头追应该是ppm信号

网友B(2020-03-12):
我最近也在搞,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我的是fatshark的433模块和头追模块,前几天买了arkibird的无线头追模块,连接起来倒是可以用了,但那个无线头追模块漂移太厉害了,不敢用。当时我是这么连接的,教练线出来接无线头追模块接收机的ppm in信号端口,然后ppm out出来,接到433发射机的端口上,这样433接收机的78通道就能正常用了,但是不稳定,有时候有抖动的情况发生。现在我买了一个肥鲨的头追模块(外置),但完全懵逼,这个模块只有一个按键 ,是通过声音长短来设置的,但完全摸不到脉,不知到怎么搞。有空交流一下吧。我v:heraclesj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搞,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我的是fatshark的433模块和头追模块,前几天买了arkibird的无 ...

一直没玩明白,我加你

网友:
挺复杂,没玩过。帮顶

网友(2020-09-28):
我也是用切糕433试验成功,估计你的毛病可能就在于ppm2的单独供电上,试试共地

网友:
这种模块卖家一般都有详细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