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朋友的氩弧焊机做第二次升级 增加仿冷焊和辅助送丝机

楼主(2019-11-12):
朋友的焊机去年出故障拿来修理,打开检查发现四个二手思碧电容漏液,整个焊机都是电容液体,
高压点火系统损坏,整机出厂做工极差线路凌乱不堪,用高压水枪清洗烘干,线路全部剪掉重接,
高压点火板重做,电源电容板重做

这次他买了仿冷焊控制器加装,顺便加装辅助送丝机,
用于氩弧焊或者无气气保焊,
开始把送丝机集成做焊机上,测试完成和发现问题,朋友电焊机有好几台,这是最旧的一台,
为了更好的资源共享,又把送丝机系统拆下来,重新做了个迷你送丝机,方便连接其它焊机

图片不分先后

网友A:
其实,如果条件允许用二保焊比较方便,就是价格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条件允许用二保焊比较方便,就是价格贵了点。

所以我们在搞无气二保焊,用药芯自保焊丝用于一般的钢结构焊接,特别适用业条和家用焊接,不用气体方便快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们在搞无气二保焊,用药芯自保焊丝用于一般的钢结构焊接,特别适用业条和家用焊接,不用气体方便快 ...

用药芯焊丝是不是普通氩弧焊机要改一下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药芯焊丝是不是普通氩弧焊机要改一下才能用??

普通电焊机加送丝机,小改一下用焊枪开关控制焊机开关机,氩弧焊机也不错不用改直接用,把焊枪接口与送丝机和电焊机匹配好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电焊机加送丝机,小改一下用焊枪开关控制焊机开关机,氩弧焊机也不错不用改直接用,把焊枪接口与送丝 ...

哦!还是可以用的啊!关键是匹配好走丝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普通电焊机加送丝机,小改一下用焊枪开关控制焊机开关机,氩弧焊机也不错不用改直接用,把焊枪接口与送丝 ...

再请教所谓二保焊,其实就是在直流焊机的基础上加上送丝机和二氧化碳的保护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们在搞无气二保焊,用药芯自保焊丝用于一般的钢结构焊接,特别适用业条和家用焊接,不用气体方便快 ...

如果为方便还是焊条焊最省心,某宝卖的短命系列小焊机。药芯焊丝还是需要有保护气的,我个人家里用的焊条焊,单位有二保焊,想搞啥搞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为方便还是焊条焊最省心,某宝卖的短命系列小焊机。药芯焊丝还是需要有保护气的,我个人家里用的焊条 ...

焊条焊薄板不好焊,新手老烧穿洞的路过。

想买些小的焊条,又死鬼,不明白为卖那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条焊薄板不好焊,新手老烧穿洞的路过。

想买些小的焊条,又死鬼,不明白为卖那么贵。

哈哈,焊条焊确实挺不友好的,焊小件和薄板确实氩弧焊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所谓二保焊,其实就是在直流焊机的基础上加上送丝机和二氧化碳的保护即可?

是的,现在有药芯焊丝不用二氧化碳也可以用,对常规要求不高的钢结构 家用 一般维修使用 移动方便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为方便还是焊条焊最省心,某宝卖的短命系列小焊机。药芯焊丝还是需要有保护气的,我个人家里用的焊条 ...

药芯焊丝可以不用保护气,也可以用保护气,我就上面焊机的朋友 我给他介绍新买的二用焊机,
朋友给一学校操场安装几十平方大型 LED 大屏幕钢结构,药芯焊丝焊接不是电焊条能比的,
也不用气瓶,枪头拉到那焊那方便快捷,也不用敲药渣直接上油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药芯焊丝可以不用保护气,也可以用保护气,我就上面焊机的朋友 我给他介绍新买的二用焊机,
朋友给一学 ...

双脉冲气保焊机 了解不?非常好用。效率比二保焊机效率还好,飞溅也少。0.8的铝板 不锈钢板  镀锌板  铜板 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脉冲气保焊机 了解不?非常好用。效率比二保焊机效率还好,飞溅也少。0.8的铝板 不锈钢板  镀锌板  铜 ...

我朋友的一台此新机放我这里全面升级成多功能机种,(外壳大很容易增加功能)
这种机器拆开了就一个直流焊机加一个全桥变换交流输出来对付铝等,
俗称二次逆变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药芯焊丝可以不用保护气,也可以用保护气,我就上面焊机的朋友 我给他介绍新买的二用焊机,
朋友给一学 ...

没保护气那可方便不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普通电焊机加送丝机,小改一下用焊枪开关控制焊机开关机,氩弧焊机也不错不用改直接用,把焊枪接口与送丝 ...

楼主,请教,怎么 改一下用焊枪开关控制焊机开关机? 普通点焊机,求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有药芯焊丝不用二氧化碳也可以用,对常规要求不高的钢结构 家用 一般维修使用 移动方便成本低
...

药心焊丝的使用成本相对于直流焊焊条来说应该高很多吧?

按道理只是焊药从外面转到内心里,焊完应该还是有焊渣的吧?二保焊焊完可是干干净净的,一点焊渣没有

网友F:
请教老师,焊3-5mm厚黄铜板,要用什么焊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教,怎么 改一下用焊枪开关控制焊机开关机? 普通点焊机,求教

根据氩弧焊机等离子切割机控制原理,一般厂家有硬关机直接控制主电源继电器,
还有软关机 控制芯片停止输出,后者好于前者,具体看自己机器设计控制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药心焊丝的使用成本相对于直流焊焊条来说应该高很多吧?

按道理只是焊药从外面转到内心里,焊完应该还 ...

这个不能混为一谈,本来产品生产出来有它的道理,各有各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老师,焊3-5mm厚黄铜板,要用什么焊机,谢谢

为什么要用焊机呢,黄铜紫铜常用锡焊和钎焊,听说用直流焊机 氩弧焊机 ,甚至有人说等离子,激光,高频都可焊,

咱有的见都没见过,也没那手艺,我只会前面二种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焊机呢,黄铜紫铜常用锡焊和钎焊,听说用直流焊机 氩弧焊机 ,甚至有人说等离子,激光,高频都 ...

谢谢。。。。

网友G:
氩弧焊机改用药芯焊条这么改,给个详细的方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氩弧焊机改用药芯焊条这么改,给个详细的方案。谢谢

氩弧焊机不用改直接用,与送丝机连接就可用,
这是解决业余和家用没有专业气保焊机时拿来凑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混为一谈,本来产品生产出来有它的道理,各有各的优势

估计药芯是直接气化那种,不留渣

网友G:
引用 楼主:
氩弧焊机不用改直接用,与送丝机连接就可用,
这是解决业余和家用没有专业气保焊机时拿来凑着用

谢谢。我的氩弧焊机有脉冲功能,把你的送丝机详细介绍下。我也好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我的氩弧焊机有脉冲功能,把你的送丝机详细介绍下。我也好仿制。

送丝机简单好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朋友的送丝机结构和调速电路板拆的一台旧气保焊机的,
给他配变压器和航空插头组装,我自己买了一个送丝机芯还没有做,我买贵了130元
后来看到别家卖80元左右  ,自己做了一块555/PMW 调速驱动板,集成焊机连级控制开关(继电器),
气阀控制延迟,也可以几块钱买一块555调速驱动板组装一下也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朋友的一台此新机放我这里全面升级成多功能机种,(外壳大很容易增加功能)
这种机器拆开了就一个直流焊 ...

这种机器拆开了就一个直流焊机加一个全桥变换交流输出来对付铝等

意思就是二次整流输出后,用桥式igbt再做交流开关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机器拆开了就一个直流焊机加一个全桥变换交流输出来对付铝等

意思就是二次整流输出后,用桥式igbt ...

是的,现在一般都用MOS管因为转换的是焊机直流低压,而且几十赫兹内频率可调,
适合不同的焊接,你可以上 T宝 看一下焊机二次逆变板和铝焊机控制板(主控板)就知道了,
朋友的用过一次的新铝焊机放我这儿,有空帮他增加电焊机和仿冷焊等功能,
扩展多功能机否则这个焊机有点浪费,利用率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丝机简单好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朋友的送丝机结构和调速电路板拆的一台旧气保焊机的,
给他配变压器 ...

谢谢五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焊机呢,黄铜紫铜常用锡焊和钎焊,听说用直流焊机 氩弧焊机 ,甚至有人说等离子,激光,高频都 ...

黄铜 紫铜一样是 双脉冲气保焊机 焊接 有专门的自动焊丝。
氩弧焊也可以焊铜材,但是需要 逆变方波脉冲的。用摇把焊, 焊接出来的紫铜非常漂亮。

喜欢玩焊接的话 可以往五轴机械臂的自动化方向发展,反正刚好有CNC的基础。

我在三一见过一个操作员,群控几十台焊机,同步焊接,还是很震撼的。

网友I:
烧友能修米勒的氩弧焊吗,那种可控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烧友能修米勒的氩弧焊吗,那种可控硅的

没有接触过,只维修改装过几十台这种国产常规机种

网友J:
楼主你好,能推荐个无气二保焊的机器吗?看宝上太多不知道买哪种?家用不想用气,我用普通电焊手艺不好,厚板是鸡屎,薄板就烧穿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谢谢。我的氩弧焊机有脉冲功能,把你的送丝机详细介绍下。我也好仿制。

你好 你那有脉冲的焊机有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能推荐个无气二保焊的机器吗?看宝上太多不知道买哪种?家用不想用气,我用普通电焊手艺不好,厚 ...

我朋友4月份买的安德利,你可以研究一下合适不合适,内部自带送丝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 你那有脉冲的焊机有图纸吗

买的是深圳瑞凌的成品焊机。没有图纸。

网友(2020-03-28):
无气自保护焊丝,焊缝强度不说,成形很烂,烟也很大,焊接时候熔池里面渣和熔覆金属也难分清楚,我反正用过一次就再也不想用了,就算出门我也宁愿带上气瓶,最舒服的是药芯焊丝加混合气体保护,就是成本高了点,其实楼主这种改装,直接买个拉丝枪装上就行,一般焊机里面体积绝对够用,只需要增加一个送丝控制电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