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涵道机的起飞注意事项

楼主(2019-11-12):
【50天后的编辑】
本来只是一个询问帖,但是被各位飞过涵道的前辈,通过用心回复,变成了营养贴,给出了各种涵道起飞和降落的建议、注意事项,非常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给本帖从一张白纸,提升成一个涵道起飞降落的经验帖子,感谢5imx和各位前辈的付出。

【以下为原始贴】
各位前辈好,我已经苦心听从各位前辈的指导,做功课和潜水,在论坛学习到很多东西,也深深体会到大家所说的“教不完的,你要先做功课”,因为要注意的问题点实在太多了,真的是教不完说不完,做功课能节省大家的很多共识时间;今天我想问一下涵道机起飞的问题,我认真阅读了论坛,也搜索了关键字,大家解答的还是有些模糊,所以非常抱歉开一个帖子,问问前辈们,我应该怎么做

【上涵道机的背景】
目前,我飞行FMS1.2米的两个桨机,都可以稳定降落在自己身边5米以内,越飞越想上一个涵道机,我买了70mm涵道F18,但是涵道机的教学太少了,也没有书籍,因此询问。

【询问的主要问题】

问题一:“涵道机起飞的油门控制”
我认真看了很多视频,目测都是前20米加速对准跑道,后20米大油门,最后3-5米拉升。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冲刺那个最后20米是要全油门吗?还是要多大油门,就是这个问题我非常搞不清楚,我的飞机大概推重比1.25

问题二“涵道机起飞的升降控制”
前三点桨机起飞,我用的是标准的半升降舵+油门逐渐拖到3/4起飞,非常顺滑;二战机我是轻轻轻推升降先辅助抬后轮,看到后轮起我就更加速3/4油门+右轻微打舵和回中,拉升降舵起飞,滑行也很短;但是涵道机起飞,什么时候拉升降舵啊?我完全看视频看不出来,是20米滑行后,只要开始冲刺就打升降舵吗?还是最后5米拉升降舵?

网友A:
我说是,微拉一点升降舵,逐渐快速加到全油,方向舵对准跑道不要偏不要扭,速度起来了,就自然升空了,如果跑道快用尽了还没拉起,全油情况下加点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是,微拉一点升降舵,逐渐快速加到全油,方向舵对准跑道不要偏不要扭,速度起来了,就自然升空了,如果 ...

收到,那跟前三点的,很像;您这么一说,我有点数了

网友B:
涵道机要比前三点桨机重,建议你在没有摸清飞机性能的时候,不要带升降起飞,容易失速。
如果跑道条件允许,建议前50%油门慢慢提升,控制好方向,后50%油门可以较快推至满油。全程控制好方向,不让飞机跑偏。
等飞机有较高速度后,再轻拉升降起飞。
等你摸清了飞机性能再用带升降起飞,或者减少起飞距离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涵道机要比前三点桨机重,建议你在没有摸清飞机性能的时候,不要带升降起飞,容易失速。
如果跑道条件允许 ...

4楼说的言之有理,反正核心2个字,全油

网友C:
想当年我们第一次飞涵道也是各种搞笑。其实商品机还好,该怎么飞还怎么飞。要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估计也只剩下注意电池别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涵道机要比前三点桨机重,建议你在没有摸清飞机性能的时候,不要带升降起飞,容易失速。
如果跑道条件允许 ...

好的好的,全油门起飞还没试过,过去玩车的,总是习惯先让电池预热,所以一开始都是半油门,看来飞机是另一码事

网友:
地面先跑跑,找找感觉。正式飞时,确保跑直后,加油门,轻带杆。速度够,自己就起来了。

网友:
中低速滑行对准后推全油,速度上去了就拉杆,前轮离地后收点杆让机体平稳上升就行了,推比过1起飞不会有什么困难

网友D:
60米的场地更应该关心怎么降落,64以上涵道大多速度快重量不小阻力又不大,降落要冲出上百米才降得下来,18主腿轮距又小高速跑歪一点就要蹭翼尖甚至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米的场地更应该关心怎么降落,64以上涵道大多速度快重量不小阻力又不大,降落要冲出上百米才降得下来,18 ...

我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我觉得你提醒了我一个超级大的问题,60米不够降落的。。。。吗?我把降落这个事,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当年我们第一次飞涵道也是各种搞笑。其实商品机还好,该怎么飞还怎么飞。要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估计也只 ...

我定了3分钟的闹钟,3分钟后就开始不断的第五边试着降落

网友:
问题是,市面上坑爹的涵道机是按照真飞机布置的起落架,真机重心一般更靠后,但是航模一般头重。后果是起飞很困难,比如f18等。建议是满油门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很轻柔的带杆。如果怕起不来,可以降低后起落架高度,让飞机略微抬头的滑跑,速度快了可以自然飘起来

网友:
起飞不是难事,降落是问题

网友:
降落,跑道尽头拉一张渔网做最后的保障,怎么样?

网友:
从桨机到涵道,一直都是半油门跑五米就全油门冲,感觉速度够了直接拉起,偏不偏全靠手修。降落才是真正问题,我100米草地降落70涵道T45都冲出去了……不是所有涵道都能关油门飘降……落地速度也大的多……第一次触地到停100米真的很吃力,弹跳一下直接冲出去了,你考虑好

网友:
实在不行,弄个矢量喷口失速降落

网友A:
我感觉尽头拉个网兜,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尽头拉个网兜,无所谓了

我已经被你们吓得,去搜索网兜了。。。。。我的苍天啊

网友:
嗯渔网那样的,乒乓球网那样的效果,阻拦效果杠杠的。宽8米,高无所谓,10厘米也可以了

网友E:
几件事儿一个一个和你说
f家的70f18我先后买了两架,气动性能好,大小适中,好带好飞好降落,后起落架很结实,虽然在f家众多飞机中做工不算好,而且水贴纸贴贴要好久,基本三个起落就会掉一大半,但是这些问题都没法掩盖这是f家相当出色的一台小型涵道机…嗯虽然作为入门涵道不算太合适(入门强烈推荐70阿凡提或者飞翼的80阿凡提)。
下面敲黑板!
f家的f18有一个要严重注意的地方,就是说明书重心标错了,按照说明书标定重心来飞,会非常严重的低头,而且电池位置基本无法调整!甚至有起飞根本拉不起来的可能!这么小的涵道机也没必要配重,解决方案:将平尾舵面调整至轻微拉杆状态,拉多少呢?平尾安定面上延与平尾舵面上延为一条直线就差不多了。如果首飞仍有低头现象或者你忘了调,没关系,全程开着最大襟翼飞就好,这机开襟翼会抬头,襟翼可以补偿低头带来的问题。
上面说了起飞,说说飞行过程,全挂蛋飞机阻力大,飞的慢,要想快,蛋和油箱都拆掉,飞机会给你惊喜,另外全拆光以后,飞机会略微抬头,微调修正即可。还有要注意的是,所有双垂尾且成V字型排列的飞机,打方向都会有类似于打了副翼一样的滚转,f18不算严重,但是绝对有,建议做方向与副翼的混控,混多少,自己慢慢试。
降落,f18降落类似于f16,或者说很像三角翼,非常适合大仰角接地,相反正常降落飞机会很不稳定。降落方法,四转五边对准跑道,全收油开襟翼尽量大(我二档襟翼打到90度),压升降降高度,近地一人高前拉升降将飞机拉出迎角,一旦迎角拉出,升降不要再动,保持住,推油!不用多,这时下降率由油门决定,控制油门,离地越近油门需越大,只要不把飞机再推起来,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大仰角着陆,极具观赏性!70f18一大特点是一旦拉出迎角且推油下降过程中,异常稳定,可以说是一种享受。
嗯…而且这种降落,是唯一可以让18在60米内停下来的方式…

网友E:
然后和你说涵道起飞这事儿…
所有的涵道,我说所有的,都必须在小油门开始沿着跑道滑行之后(可能就两三米,哪有你说的“前20米”),全油滑跑,直到拉起,转二边,拉高,转三边,平飞,直到三边过半或者几近结束。以上过程,必须满油,必须满油,必须满油,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99%涵道是前三点,不必像后三点一样太担心跑偏问题,但是刚离地就能收一些油这是桨机的专利,涵道一类后推机绝对不可以,螺旋桨在飞机没有空速的前提下可以依靠桨产生的风打在舵面上,依旧有舵效,飞机仍相对可控,但是后推机如涵道一类,没空速=没舵效,所以一定要在起飞到攀升阶段全油保持推力换取空速,保持舵效以保证飞机可控。
至于起飞什么时候拉升降…每架飞机,不同风速风向,不同跑道类别都不一祥…别一概而论,第一次拉起来了,之后大概就知道了。建议每架飞机首飞,拉着3/1到一半升降全油跑,看看什么时候飞机能起来,等到起来了,你就知道大概多远了,18给你个参考,平整跑道如水泥或者柏油,一档襟翼(45度以内)全油30米左右,土基平整的草坪大概50到80米。
嗯…以上~仅做参考,祝爽飞。

网友:
找不到铺装跑道全靠手抛的淡定的路过...............

70涵道的都能手抛,就是扔完手要抖个一分半分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定了3分钟的闹钟,3分钟后就开始不断的第五边试着降落

定时两分钟或者两次通场后就要组织降落,要留好复飞的电量。起飞缓推油门至全油,离地后转到第三边改平后才可以收油。一般平飞2/3油门,转弯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件事儿一个一个和你说
f家的70f18我先后买了两架,气动性能好,大小适中,好带好飞好降落,后起落架很结 ...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前辈,我买的正是FMS的F18,您的话,我反复看了多遍,真的是太感谢了,我一定会牢记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然后和你说涵道起飞这事儿…
所有的涵道,我说所有的,都必须在小油门开始沿着跑道滑行之后(可能就两三米, ...

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看到您的回复,我突然觉得模拟器似乎我白练了,都不对,实际飞行感受是要“大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时两分钟或者两次通场后就要组织降落,要留好复飞的电量。起飞缓推油门至全油,离地后转到第三边改平后 ...

转弯竟然是全油门!?我怎么感觉,桨机真的好幸福

网友:
强烈推荐艾尔飞或者黄赛(其实是同一个机型)的70涵道f22,好飞的像板机,15米起飞,20米降落

网友G:
这里忍不住吐槽一下现在厂商的涵道机。当年电池不给力,飞机都做的很轻,70涵道机只有900克起飞重量,飞起来比较飘逸,行云流水。现在力大砖飞,像真度提高了,飞机确实好看多了,但是同样直径涵道的条件下,起飞重量基本翻倍了,导致需要更大的场地才能飞,而飞场越来越少。。。如果新手直接买了70以上的像真机,飞起来会压力山大。如果是第一次玩涵道特别是担心着陆距离,建议买64涵道机,800克左右起飞重量的,或者70涵道机1kg左右的。可选机型有,全球歼十,fms阵风(已经绝版,只能闲鱼),艾尔飞/黄赛 70f22,这几种都几乎不会失速螺旋,也不需要满油门转弯,起降距离不比桨机长太多,万一炸了因为飞机轻,伤害相对小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弯竟然是全油门!?我怎么感觉,桨机真的好幸福

涵道跟桨机没法比,涵道翼展小,动力弱,重量大,必须维持一定的速度。越是大级别的涵道机动力响应越慢。一旦失速很难救机。并不是说所有涵道机转弯要全油,这个要实际飞行中慢慢摸索飞机的性能。如果第一次上涵道推荐fms的毒蛇,或者蓝剑64涵道,你绝对能驾驭,没f18那么难。

网友:
别人说转向要全油应该还不至于(个别超重机型除外),实测是满电满油推比0.7以上的机体高度够的话全程2/3油应该还是可以的,
然后关于续航,我现在基本能够一次降成功的水平,涵道机定时是2分钟,这之后电池在保持输出状态有压降的情况下电压就会比较低了,事实是基本上1分40开始会有20秒倒计时,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准备降落,基本上在1分50的时候就已经收0油下滑了,你初飞涵道建议定个1分钟吧。1分钟之后开始降落比较稳。
有条件挂拦阻网就挂吧,高度最好到机头以上,太低只拌前腿容易把前腿拌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忍不住吐槽一下现在厂商的涵道机。当年电池不给力,飞机都做的很轻,70涵道机只有900克起飞重量,飞起 ...

我在练习机时,玩过一款小鲨鱼,那款机器能推重比到2,我第一次感受到和FMS魔鬼的不同,虽然魔鬼很好飞,但是面对一个更轻(也更简陋)的小鲨鱼,第一次发现推重比才是王道,只要不是太轻,越大推重比,越容易容错,后来是拿着小鲨鱼,学习的各种动作

网友:
这东西没有标准的教程的吧,也不用刻意要求前段多少油门起飞多少油门。就是自己的感觉

网友:
全油门可以缩短距起飞60米没问题,关键是70涵道又是涵道新手降落真的太难太难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看到您的回复,我突然觉得模拟器似乎我白练了,都不对,实际飞行感受是要“大油门”

话说回来,70的f18不太合适作为第一架涵道机,抗风性不佳,空中稍远就一团黑,不易辨别姿态,比较灵活,速度也不低,但是买都买了,飞吧,注意一些就好。
如果…我只说如果…不小心那啥了…试试飞翼的80阿凡提,会给你非常飞场高质量的飞行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回来,70的f18不太合适作为第一架涵道机,抗风性不佳,空中稍远就一团黑,不易辨别姿态,比较灵活, ...

60米还是64稳一点,最好是有襟翼的可以开最大襟翼俯冲降,不过不适合首飞,容易控制不好拍地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然后和你说涵道起飞这事儿…
所有的涵道,我说所有的,都必须在小油门开始沿着跑道滑行之后(可能就两三米, ...

哇哇   谢谢大神分享,不过本地几个老模友普遍反应F18这个机型不好飞,特别是新出的80 F18 炸了好几个了。双11我搞了的FMS的70雅克130。。
我和楼主类似 飞了 冲浪者、FMS守护者、塞斯纳、PC21、1.2米的海怒、1.4米的P51。。目前进阶涵道 和楼主不同的是我有个700米长50米宽的断头公路飞场 大神可否说一下70雅克飞行注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哇哇   谢谢大神分享,不过本地几个老模友普遍反应F18这个机型不好飞,特别是新出的80 F ...

牙科又算不上多好飞,高速没多快低速下限又比较高,谈不上什么大不了的颜值也没什么信仰,却有谜一般的普及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哇哇   谢谢大神分享,不过本地几个老模友普遍反应F18这个机型不好飞,特别是新出的80 F ...

70的雅客120我没飞过,但是看过别人飞,而且有见过已经飞了挺长时间,准备降落遇到突发情况瞬间拉升降满油,飞机如火箭发射般扬起地上的土,垂直拉高的情形,很壮观,
没飞过,但是能看出的问题是起落架太弹(之前的弹簧腿哈,现在改没改减震我不知道),降落要尽量长的拉飘,否则就会弹,如果放任不管,就会越弹越高。如果降落发现弹的情况,在弹起的最高点补油,重新拉飘,控制下降率尽量轻柔降落即可。
话说70的130拆掉翅膀,翻过来看,圆滚滚的白肚子像极了河豚鱼
话说你们怎么入门涵道都搞这些有点挑战的飞机呢…阿凡提真的那么难看入不了你们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