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8SZ混控的设置

楼主(2019-11-12):
想用四个舵机控制滚转和俯仰,不能用Y线连接 ,混控设置半天没搞懂

楼主:
快来大神指导

网友A:
没看懂。 直升机要什么Y线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直升机要什么Y线混控?

不用Y线 实现滚转和俯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Y线 实现滚转和俯仰

不都是手控制的嘛……你到底想说啥子。还是等高手来

网友:
翼型选择双副翼双升降就行,没必要混控。默认1、6为副翼,2、7为升降

网友:
记得斜盘模式里面有个叫做H-4,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