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4sg进不了测距模式

楼主(2019-11-12):
说明书上是:按着RTN键后打开电源开关进入POWER模式画面,我按上述方法操作直接进主界面,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操作方法正确 我昨晚还用了好几会 都能正常进去 我这个14SG的RTN平时手指头上要沾点水才好使

网友B:
触摸板有时候不好使

楼主:
试了无数次,包括指头沾水,还是不行进不去

楼主:
应该就是3楼朋友说的,触摸板不好用

网友C(2020-08-07):
在推开关的过程中狂点rtn就可以

楼主:
在推开关的过程中狂点rtn就可以
谢谢,已经查明是控的问题,换了一个控好了

网友D:
测距模式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