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之一:划线笔

楼主(2019-11-12):
自制金属划线笔。
材料:10mm,H62黄铜,2mm,HSS高速钢。

先光一刀外圆

车屑挺好看,哈哈

涂色

划线

车削

切断

挺好看的吧,金箍棒

打2mm孔,车头部锥度。

尾部平端面,倒角。

打磨。。。先砂纸从600开始,磨到1500目,因为手头最高只有1500。

想磨镜面效果试试,研磨膏上!

是不是挺亮?哈哈

来点油,保护下,不要太快氧化变色。。。我一直没找到太好的方法给铜表面保护。

做划针尖:用2毫米的高速钢棒,锉尖

紧配合,压紧。。。

看看,尾部带镜面反光效果,嘿嘿

可以看到笔尖的影子。。。

新笔,镜面,手都舍不得捏,会留指纹。。。哈哈

实验划下钢板,轻松。。。

做完,收工~
谢谢观赏!

网友A:
精致,用了会不会浓浓的金属味道

网友B:
好车,好刀,好手工。
中午刚用了中华701钟油,下午就看到你帖子里也有,

网友C:
铜来个烧蓝色既好看有防氧化

网友:
还以为是半自动

网友:
镜面铜最好的防锈就是电镀……

网友:
发蓝好看些!!氩弧焊的钨针挺好用的

网友D:
很不错,做得精致,我一直在想做个划针和定位冲,忙来没空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来个烧蓝色既好看有防氧化

你这是CLICKSPRING大神的截图。他做的是钢质螺丝,再发蓝处理。我跟着他视频学做过一个发蓝螺丝的。
另外,铜加热能发蓝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车,好刀,好手工。
中午刚用了中华701钟油,下午就看到你帖子里也有,

目前觉得机械防锈油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做得精致,我一直在想做个划针和定位冲,忙来没空弄

多谢您的夸奖~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是CLICKSPRING大神的截图。他做的是钢质螺丝,再发蓝处理。我跟着他视频学做过一个发蓝螺丝的。
另 ...

哦 好吧。。。没注意看。。以为是铜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好吧。。。没注意看。。以为是铜的螺丝。。

没事,呵呵,我刚发了自己做一字螺丝的帖子,你可以去看看。基本学习CLICKSPRING做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098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致,用了会不会浓浓的金属味道

心理上有浓浓的金属味儿,哈哈

网友E:
做成可拆笔头换笔尖是不是现好点?这万一掉地上断了笔头,剩下那截就不好取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成可拆笔头换笔尖是不是现好点?这万一掉地上断了笔头,剩下那截就不好取出了。

没想到太好的方案。。。

网友F:
楼主手艺精湛,帮我加工一个毛笔吧,我要临摹一篇兰亭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手艺精湛,帮我加工一个毛笔吧,我要临摹一篇兰亭序

你这个家伙。。。哈哈

网友:
用个电磨夹头就可以了,可以换头,方便

网友G:
上环保铜钝化剂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环保铜钝化剂可否

钝化剂我实验了,感觉效果一般的。还不如普通设备防锈油来得方便,就是经常需要擦拭下。

网友:
做的太差劲了!楼主不如把它送给我,我勉为其难收下。

网友H:
做的不错。划针和黄铜柄怎样实现紧配合?

网友H:
能不能镶磁铁,划针就能换了

网友H:
激光切割机划线更好。材料表面喷漆,就可以划了。精度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激光切割机划线更好。材料表面喷漆,就可以划了。精度高,方便。

很遗憾,私人家里没法玩激光什么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镶磁铁,划针就能换了

为啥要换?钝了磨一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不错。划针和黄铜柄怎样实现紧配合?

黄铜精确打孔2MM,铣床夹住白钢针,垂直压进去。。。
如果孔大了,有点松,可以加点乐泰603也没问题的。将来如果想拔出针头,加热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要换?钝了磨一下不行?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铜精确打孔2MM,铣床夹住白钢针,垂直压进去。。。
如果孔大了,有点松,可以加点乐泰603也没问题的。 ...

抽空山寨一个

网友I:
引用 楼主:
黄铜精确打孔2MM,铣床夹住白钢针,垂直压进去。。。
如果孔大了,有点松,可以加点乐泰603也没问题的。 ...

请问楼主,划针能否用断掉的3.175钻针柄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划针能否用断掉的3.175钻针柄来代用.

我觉得可以用的。

网友:
做得有质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以用的。

谢谢回覆,有空我就来试试,手头上只有断针的柄,因为我不懂是只有针头HSS,或是整支连柄都是HSS.

网友:
这种使用条件钟表大师貌似用的是清漆防氧化,参考那个钟表制作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淡金水”,网上可以买到。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淡金水”,网上可以买到。

淡金水,买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