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拍无人机6K Air首发评测,1英寸大底+6K变焦香吗?【5iMX评测室】

楼主(2019-11-12):
文/图 Gordon

10月底,大疆发布了折叠航拍无人机Mavic家族的一款小成员——Mavic mini,其重量只有249克,刷新大疆有史以来“最轻”和“最便宜”的无人机两项记录。然而几乎同一时刻,另一家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无人机公司飞拍科技,也发布了自己的2019年新机型——6K Air。

说起飞拍,不少老一辈的无人机玩家都知道,其创始人也和大疆有着莫大的渊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我以前的文章,这里不展开说)。从技术实力和市场规模来说,飞拍完全不是大疆的竞争对手,但值得钦佩的是,飞拍这些年一直致力于为航拍爱好者提供“多一个选择”。尽管不赚钱,但还坚持到现在已是不易,试问现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除了大疆还有哪家呢?

此次5iMX网评测了这款被誉为航拍史上首款消费级6K无人机。

先说结论:6K Air相比飞拍之前的VR6无人机有了明显的进步和升级,其最大进步来源于1英寸的CMOS大底,使得拍摄画质得以大幅度提升;除此之外,三轴机械云台图传系统、APP、智能拍摄等方面也都有显著进步。我们将6K Air与大疆Mavic Mini、Mavic 2 Zoom、Pro全方位进行对比,想知道结果如何,请看评测正文。

接下来我们分三个部分来解析6K Air这台无人机

一、外观篇

外包装,没什么好说,朴实无华,且6K醒目!

打开箱子即可见遥控器和无人机机身

6K Air全家福:主机、8副桨、1电池1遥控器、1充电器,没了。相机和Mavic 2一样,自带8GB内存,忘记插卡也能拍摄,但没有送外置储存卡。

与机身相比,这个1英寸的云台相机有点偏大,属于刚好能装下的感觉。

相机参数如下:
1英寸索尼背照式CMOS
2000万像素,支持10-Bit色深
镜头等效24mm焦段,视角约86度
光圈F2.6
视频录制:6K(5472*3072)@30fps、
4K(4096*2160)@60fps、
2.7K(2720*1530)@60fps
1080P(1920*1080)@120fps
视频编码:H.265 10Bit、100Mbps
变焦:4倍无损数码变焦

比较老式的快拆桨设计,左/右旋紧在机臂和桨叶上有A/B标识。

拉丝工艺的金色6K Air标志

机身正面

机身侧面

电池的启动键(开机键)设计有点靠里,不是很好按。

开机后四个机臂都有指示灯,前红后绿,均可以在APP里关闭。

电池的锁扣设计,比较紧和涩,使用起来需要一定的力气。5iMX在第一次评测时就指出过,奈何这款飞机沿用之前的设计,空间有限不太好改(飞拍回复)

电池采用16.8V(4S)4800mAh(69.12Wh)锂电池,里面是全新的21700电芯。

SD卡直接插在相机上。前面说到飞拍没有送卡,不过机身内置了8G存储空间,只是导出来费点时间。

遥控器设计得有点像天猫的LOGO(个人感觉,勿喷)。只是这个折叠的手机夹子有点闭合不严,处女座玩家要小心了。

我的iPhone XS MAX连同手机壳可以一起夹住,不像某疆每次起飞都得给手机脱衣服。

采用2.4/5.8GHz双频段图传,标称距离可达4公里。

遥控器左上角是云台俯仰控制拨轮,右上角是拍照按钮。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代飞拍软件优化得比较好,无论是飞行还是拍摄,遥控器使用手感顺滑不突兀,上手很容易。

楼主:
二、        APP及易用体验

不得不说,飞拍这一版的APP做得已经很好了,尤其稳定性和速度方面,先前卡顿、闪退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而且UI界面和易用性也提升了。

飞拍6K Air遥控器与手机的连接方式依然是Wi-Fi无线方式,使用前要先进入手机Wi-Fi设置界面,连接FP开头的热点,密码默认是数字87654321。这和大疆惯用的遥控器有线连接手机不同。从易用性来说,肯定飞拍的更好,只要连接过一次,下次打开APP可以自动连接遥控器热点,无需再次设置。

来到主界面,熟悉的样子。左下角地图显示,右侧相机关联按键,上部是GPS、电量、信号等显示,速度、高度等信息则在地图小窗口的旁边。

点击右上角的图标,进入系统设置界面。这里可以设置返航高度、安全保护、电量、校准以及寻飞机等。考虑到新手小白用户居多,飞拍对整个界面做了大量的简化,没有了云台、拨杆手感、图传信道、以及低电量报警等设置。对于老手来说,除了能设置上升下降和水平飞行的速度外,似乎少了点个性化的东西。

相机设置界面,允许用户手动调整感光度和快门时间。ISO从100到12800,快门从1/30s到1/8000s。

视频设置界面,支持H.264和H.265编码,视频尺寸支持1080P 120帧、2.7K 60帧、4K 60帧和6K 30帧,此外它还支持竖屏的1080P 30帧模式。别问我是怎么做到的,聪明的你应该能猜到。

此外,飞拍6K Air还支持 VR全景拍摄、移动延迟、智能跟拍、目标环绕、航点飞行、广角照片共6种智能拍摄模式。后面我们会重点调几个来讲。

楼主:
三、        画质和图传测试
直接上测试图,分为拍照和视频截图两个部分。为了便于了解6K Air的拍摄效果,我们找来了大疆Mavic mini和Mavic 2 Zoom做对比。刚好6K Air价格介于两者之间。

拍照对比

从全景缩略图来看,三台航拍无人机的白平衡和测光都控制得比较好,应对日常拍摄都没有问题。色彩层次来说,6K Air和Mavic 2 Zoom要明显好于mini,尽管Zoom的CMOS尺寸和mini一样大(1/2.3英寸),但mini镜头是三个当中最小的,这个结果情理之中。

100%放大细节来看,6K Air和Zoom的细节表现伯仲之间,从窗户和树叶的细节来看,6K Air > Mavic 2 Zoom >Mavi mini,然后6K Air领先优势并不明显,似乎没有发挥出1英寸大底的优势。

继续看看图像边缘的截图,这个差距就比较明显了,因为是暗部,最能发挥6K Air大底的优势。无论是清晰度、颜色、还是抑制噪点的能力,6K Air都明显碾压另外两款。Zoom的噪点尤其明显,这在我们之前的测试中也发现了,只是没有想到,竟然比mini的噪点还要多。(或者你可以理解为,mini的成像算法是以牺牲画质来达到降噪的目的)

视频对比

还是先从整体来看三款航拍无人机的视频拍摄效果,6K Air无论清晰度还是色彩的层次还是鲜艳程度都领先另外两款机型,暗部细节丰富。而相比之下Mavic 2 Zoom的整体色彩偏暗,Mavic mini则有少许的涂抹感。

再难看细节对比,因为Mavic mini只能拍摄2.7K视频,所以放在后面比较。顺便说一下6K视频分辨率为5472 x 3072,4K视频分辨率为3840 x 2160,从效果来看,其实两者相差不大。画质清晰度和色彩来说,毫无疑问,6K Air明显领先Mavic 2 Zoom一个档次。

不过笔者个人认为,飞拍对6K Air的画质成像有明显的锐化痕迹(见上图中间那张),这种锐化可能乍一看很讨好眼球(毕竟很多摄影爱好者都喜欢锐,放大图像后越锐他们越high),但对于专业人士,更多会使用DNG格式进行拍摄(6K Air支持),直出的照片不会是他们的菜。

来到1080P环节,大家都是一样的画幅,清晰度和色彩层次依然是6K Air > Mavic 2 Zoom > Mavic mini。

可能很多人会说,对于后期来说,1080P用处更大,更省空间,如今社交圈分享、视频网站上传都只支持1080P。但我想说的是,6K的优势在于可以保存更丰富的细节,后期可以实现数字无损变焦(二次构图剪裁),视频放大后细节也不会丢失。在拍摄一些比较珍贵和重要的视频素材时,我都会毫不犹豫选择4K或者6K。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特地做了上面这个对比图,你可以看成后期为了凸显这个局部细节而放大视频后的效果。所以不要吝啬你的存储空间,现在SD卡才多少钱一张,简直便宜到四舍五入白送的程度。

夜景大比拼这一次我们请来了Mavic 2 Pro大哥参与比拼,毕竟大家都是1英寸CMOS大底,Pro版还是哈苏镜头,这下6K Air压力不小。
老规矩,先看原图的缩略图,主要看色彩、层次、色温、以及画面还原真实程度。

可以看到,Mavic 2 Pro的色彩还原最为真实(最为接近肉眼所见),而飞拍6K Air的清晰度最高,噪点控制也最好,只是色彩白平衡偏冷,或许有人喜欢这种色调。至于Mavic 2 ZoomMavic mini则属于正常表现,色温略微偏暖了一些。

放到到100%查看,是不是很不可思议,第一次有机器在夜景成像清晰度上超越了哈苏镜头的Mavic 2 Pro,而且6K Air的噪点控制惊人的好,4款机型里画面涂抹感是最轻的一款。至于色彩方面,还是Pro更自然真实一些,毕竟是哈苏的调教,这点不得不承认6K Air还有一定差距。

再来看一组视频截图,6K Air的色温依旧偏冷了一点

放大到100%,结论和前面一样。6K Air的清晰度真的非常惊人,只是色温偏冷。

图传测试

其实图传测试之前,原本我并不抱太高的期待,因为从以往的评测经验来看,业内除了大疆的产品以外,其他家的图传基本都存在较大的水分。很多宣称2公里的Wi-Fi图传,实际能飞500米就不错了。不过这一次,飞拍6K Air的表现让我有点意外。

第一次起飞,我们就轻松飞到了3.5公里。由于飞行环境不是太好,当时并没有飞得很高,只有250米高度。飞拍官方宣称4公里高清图传,看来有希望达成。

于是有了第二次拉距测试,这次我们换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地方飞行,沿着江边飞。
这一次,我们一口气飞到了5.4公里,全程图传只有1-2下轻微卡顿,立即恢复正常。而此时遥控器和图传信号显示竟然还是满格,理论上还可以再往前飞,但是电池的电量只剩50%多一点,我们不得不返航了。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飞拍6K Air由于还是沿用的上一代产品机身,因此机能上有所限制,最大飞行速度被限定在10米/秒,如果更换更大轴距更强动力的电机和电池,我想这个成绩还可以再往上一点,追赶大疆也有可能。

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Mavic mini,这款有史以来大疆最便宜的折叠航拍无人机图传真的有点令人失望,官宣4公里,实际测试800-1000米就是极限了。我们在同一个环境测试了2次,得到的最大距离是800米和1000米。其中第二次还是在近500米的高度依然无法飞过1公里。

这和周围几个已经购买了Mavic mini的朋友给出的结论一致:mini只能飞800米就丢图传了。希望大疆能在新的固件里升级一下图传系统。

(相关视频我随后上传视频网站)

写在最后(总结)
到这里,我们还有很多测试还没做,比如续航测试,官宣是26分钟,实际飞行感受20分钟没问题,还有就是智能拍摄功能测试,一键全景、一键环绕等,期待有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最近重庆总是下雨和雾霾)。短暂的测试给出的结论不能说全面,但至少关键的几项我们反复做了好几遍,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现总结如下。

1. 关于价格,是大家最关心的,飞拍6K Air官方售价是4599元,远低于Mavic 2 Pro的9888元,虽然飞行器性能上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即便是与Mavic 2 Zoom相比起来也要便宜3000多元。
2. 作为航拍无人机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成像和图传,飞拍6K Air可说都做到了优秀。1英寸大底成像画质和Mavic 2 Pro不相上下,6K画质下还能领先一点。如果是对摄影画质有较高要求的用户,同时预算在5000以内,完全可以考虑6K Air
3. 作为无人机本身,飞控、动力系统、云台、定位……6K Air基本沿用的上一代平台,因此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比如没有下视觉定位,无法在室内或没有GPS的地方飞行,也没有视觉/雷达避障系统,机臂轴距较小限制了飞行速度等等。
综合来看,飞拍6K Air很像一个偏科生,优点很突出(画质、图传),缺点也很明显(飞行性能)。如果你预算足够,Maivc 2 Pro肯定是最好的选择,而如果你可以接受它飞行速度不快,亦觉得视觉避障系统可有可无,那不妨看看这台6K Air,省下的5k还可以买台iPhone 11

什么叫“适合”?就是你明知道它的缺点依然能接受它,那就是适合。人无完人,机无完机,市场上多一个选择,激励厂商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更低廉的价格,不是坏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少银

好像是两千多,性价比很好,可以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两千多,性价比很好,可以玩了

6000k+   是不是找错了?

网友:
云台加相机那块确实太突兀了,风阻也会很大吧.然后这种自紧桨的设计精灵3已经有不少射桨案例了.不过还是多鼓励鼓励吧.不能让DJI一家独大。

网友:
其实还是两大问题,第一是连小米都做不好的飞控稳定性,第二是图传。其他都是次要的,因为真的需要院线级的拍摄也不会用这种掌上机,都是挂着专业设备上去的,(也许)不能MF,不能换镜头,还只有一寸底的6K也就只能拿来玩玩
也不是鼓吹大疆,但大疆的飞控是在早期产品无数次用户炸机和自己试验中进化而来的,不像现在新起的各种品牌,到底有没有进行过各种测试都要打个问号。和现在有些国产车品牌也是,比如某泰,只抄了个破鞋的外观,质量测试和安全测试碰撞测试根本不去考虑,为了面子去买的用户没过多久一车的毛病,不是这里松就是那里漏,怎么修都修不好

网友:
最大缺点飞行噪音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两千多,性价比很好,可以玩了

那还可以

网友:
说实话有点丑,别说还有那么一点像创始人,哈哈!

网友:
期待样片,有没有变焦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