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铁轨问题

楼主(2019-11-12):
请教坛里朋友,1:24左右的铁轨是怎么解决?有卖的吗还是要自制,自制有什么方法?谢谢

楼主:
准备做,遇到问题了,

网友A:
摩拜大神,自己上床子做的吗?!

楼主:
小车床,车、铣、锉,还没修整完太硬选错料了,不绣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拜大神,自己上床子做的吗?!

小车床上自己做的,后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车床上自己做的,后悔了

自己做多开心,材料好像硬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多开心,材料好像硬点了

毁了6把小铣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毁了6把小铣刀

换个材料吧,这代价太高了。

网友B(2019-12-24):
不锈钢太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太硬了

上了船了,不好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太硬了

手工打磨太硬,电动打磨出来的细销象小针一样,太扎人飞的那里都是,懒得干了

网友C:
到淘宝上找个激光切割的,割好辐条回来自已车,省钱省力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淘宝上找个激光切割的,割好辐条回来自已车,省钱省力又漂亮

好的,天暖和了继续折腾

网友D(2020-02-14):
轮对为何要选不锈钢制作呢?普钢轮辐强度足够,轮缘压装不锈钢倒是很有必要。实车动轮外缘就是压装配合的。

网友D:
按轨道剖面形状车制一个闭合环,切断、展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轮对为何要选不锈钢制作呢?普钢轮辐强度足够,轮缘压装不锈钢倒是很有必要。实车动轮外缘就是压装配合的。

铜、铝怕强度不够,铁的生锈(带蒸汽锅炉),所以…就…后悔了,准备继续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轨道剖面形状车制一个闭合环,切断、展平即可。

好主意

网友D:
A3(普钢)制造轮芯即可(强度足够,也容易修磨),反正轮芯大多需要涂漆防锈。轮缘用不锈钢(耐磨),与轮芯采用过盈配合压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A3(普钢)制造轮芯即可(强度足够,也容易修磨),反正轮芯大多需要涂漆防锈。轮缘用不锈钢(耐磨),与轮 ...

好方法

网友E:
淘宝有卖黄铜密封条的工字

网友D:
不锈钢材料:即硬又粘(韧),非必要之处最好回避。合理选择零件用材,也是制造模型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工艺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材料:即硬又粘(韧),非必要之处最好回避。合理选择零件用材,也是制造模型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工艺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有卖黄铜密封条的工字

多谢

楼主(2020-07-06):
小马拉大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马拉大车

催更

楼主:
发不了照片!

网友(2020-12-31):
买玩具塑料轨道,中间切开,分开合适距离后固定在木板或者亚克力板上,完工

网友F(2021-11-03):
这个比列可以,我在做180毫米轨距的

网友(2022-01-05):
引用 网友F:
这个比列可以,我在做180毫米轨距的

不都是184或者189么。要不就127

网友(2022-02-05):
有拉斯维加斯的火车轨道资料吗

网友(2023-02-22):
不锈钢确实好,不过加工起来对设备要求有点高,找个数控机床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