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系列之二:学做一字螺丝,并发蓝处理

楼主(2019-11-12):
看了些老外视频,被其技艺所折服,觉得挺有意思,就抽空自己娱乐下,自制一个铁螺丝并发蓝(烤蓝)处理。
原料很简单,就找来一个M6六角间隔柱加工。
目标加工M4的。

先车去原有螺纹

M4,大径可以选3.9

车头部到7毫米

倒角

M4板牙,做螺纹。(这个板牙工具容易偏心,下次展示自制新的升级板牙工具

切断

包上铝皮

车端面

半成品,准备开槽

锯子开槽

锉刀太厚,容易超差(槽宽 n=1.26~1.51mm)

找来片钢板

包裹砂纸打磨

不同粒度的砂纸打磨。。。

准备烧蓝的工具。取一个小的茶叶铝罐,非常厚实。

打孔

倒角

攻丝M8

搞定!

接下来清洁螺丝毛坯。

用清洁剂清洁螺丝的油污

水在零件表面要成膜状才可以,代表无油。

吸干水分

放入铜屑(最好碎屑)加热。

颜色从银色渐渐发黄

金黄

浅棕

蓝色(要及时停止加热,否则会继续加深颜色。外表为四氧化三铁Fe3O4膜。)

颜色还可以吧,哈哈!
收工!
一个螺丝,工艺步骤一点也不少,从查标准,到车削,加工,打磨,烤蓝。。。耗时也不短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勒个去,手艺人啊,学习了。这颗螺丝一定用在最关键的部位。

网友B:
加入铜削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入铜削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传热迅速,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勒个去,手艺人啊,学习了。这颗螺丝一定用在最关键的部位。

老外是用在自制的座钟上的,我目前只能收藏了,没地方用这么一个孤零零的螺丝

网友C:
下次加工钛合金螺丝

网友:
技艺高超

网友D:
做轴类零件还是用千分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加工钛合金螺丝

钛合金加工比较费劲,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轴类零件还是用千分尺吧

我觉得这个是螺丝哈。。。

网友E:
请问假如是不锈钢如何自己发蓝

网友F:
楼主, 如果螺丝的牙型正确, 比如M10的螺丝最好做到外径10, 因为市面上买到的螺母的大径 至少都是10.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假如是不锈钢如何自己发蓝

只要是含有铁质的,都可以高温发蓝。
不锈钢加温,也会发蓝,我试过。但是成分不同的不锈钢,颜色会有差异。关键是含铁量。
Fe4O3的膜厚决定了颜色。最终是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如果螺丝的牙型正确, 比如M10的螺丝最好做到外径10, 因为市面上买到的螺母的大径 至少都是10.1的

这个直径有国标规范的,公差: 螺丝g6和螺帽H6。。。通俗点说,就是轴要略微小一点,套要略微大一点,否则拧不进。10毫米螺丝,大径不可以到10.0,10毫米螺帽,内径不可以小于1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直径有国标规范的,公差: 螺丝g6和螺帽H6。。。通俗点说,就是轴要略微小一点,套要略微大一点,否则 ...

这个我当然知道, 但是你去买一个试试。试试便知。
螺丝螺母配合的好一些, 拧上去 螺母不摇晃,吃力更大

网友G:
楼主技术娴熟,理论实践均到位,螺丝发蓝要点,七分打磨清洁,三分烤。

网友:
请问为啥不直接车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技术娴熟,理论实践均到位,螺丝发蓝要点,七分打磨清洁,三分烤。

大湿指点的是啊,可惜我就是不爱玩打磨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