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su37炸几次不知道原因

楼主(2019-11-12):
新做的su37炸几次不知道原因,飞着飞着打升降和副翼有时候迟钝,遥控已经做动作但是飞机没反应,过个2秒才有反应,还有的时候全飞机断电,因为这些炸了几次, 接收器少点天线不知道影像吗,接电调的那根黑线太细会不会也有影像,望大神指点

网友:
换接收机吧,另外插头最好别用T插

网友:
可以换个接收,有能力的自己换个天线也可以,T插最好改了,不然满油一下子给你融了,换TX60多好

网友:
接收机少的那截天线是最关键的。。。

网友:
4楼说的对

网友:
T插处线太细,肯定有影响,瞬间供电不足

网友:
断的那段接收器天线是有效接受部分,这是罪魁祸首

网友:
可以看我帖子了解下天线原理

网友:
换一根天线吧  超便宜   宝上  不到2块钱,随便拉一下距离

网友:
4楼说的对。你少的那一截叫天线,其他的叫馈线。没有天线也能接收到信号(偶尔),但是距离和可靠性完全不保证了。

网友:
T 插扔掉,还xt60插头。

网友:
电调也有问题

网友:
接收机天线短了,遥控距离会下降

网友:
接收机有用的那节天线没了……

网友:
这是自己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