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更彻底的吗

楼主(2019-11-13):
大力f4+45a4n1格式4s100c,GoPro5,DJI接飞控图传供电。在低压大油门时飞控供电不足重启,高空倒飞落水。损失DJI天空端飞控电调。干脆扒开让大家看下DJI天空端内部,图2应该缷了2个零件。最后,那些用DJI的建议供电直接在动力电取电。

网友A:
不应该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大电流导致路径压降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大电流导致路径压降增大。

之前玩模拟没发生过飞控重启的情况,就算过放。应该是DJI的天空端比较耗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玩模拟没发生过飞控重启的情况,就算过放。应该是DJI的天空端比较耗电

就算直接接动力电,电线太细同样会导致压降过大,飞控端得到的电压不够了就翻脸。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接导致炸鸡,一天炸了两次,还好是掉干泥里,差点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直接接动力电,电线太细同样会导致压降过大,飞控端得到的电压不够了就翻脸。

电线都是原装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算直接接动力电,电线太细同样会导致压降过大,飞控端得到的电压不够了就翻脸。

接动力电不会的,有时候4s飞忘记看电压13v左右也没重启

网友:
搞了个12vBEC还要拆了接动力电,什么HD飞塔有点**,我昨天也改了动力电

网友:
我也是,飞着的时候做动作,突然像失控一样,我一脸懵逼,前天飞机被捡走了看了整个村的监控才找到人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D:
你们好像没有找对原因啊,如果是电压低导致飞控重启,那么和图传从哪里取电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好像没有找对原因啊,如果是电压低导致飞控重启,那么和图传从哪里取电又有什么关系,

不是飞控重启,10vBEC问题,你有听到电调重启声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接导致炸鸡,一天炸了两次,还好是掉干泥里,差点入水

你运气好,我一次就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动力电不会的,有时候4s飞忘记看电压13v左右也没重启

玩模拟我试过单节3.2都没重启。换上大疆最好接动力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好像没有找对原因啊,如果是电压低导致飞控重启,那么和图传从哪里取电又有什么关系,

可能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我原本是在飞控提供的图传供电端口给DJI供电,然后这次事故是低电压飞控重启,事后看录像,GoPro能听到飞机反转后发出很慢的滴,,,,滴,,,,,声。而直接给DJi用电调最前面的电池电压是不经过任何东西降压和负担的。这样电调就够能力维持飞控供电正常,如果飞控还要给dji供电,这个电其实也是电调在负担

网友:
我已经改了动力电,看来我的大通9v bec也是一样的问题,飞到最后出现失控,另外一架3寸接的动力电,没出过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我原本是在飞控提供的图传供电端口给DJI供电,然后这次事故是低电压飞控重启, ...

哦,不是低电压飞控重启。 而是BEC过载导致电调工作不正常。这个电调设计的,9VBEC过载了,其他部分该工作还是工作啊。设计上可能有点不妥。还有这个BEC标没标最大电流? 这个功率匹配大疆图传吗? 如果是匹配的,那么还有虚标的嫌疑啊。

网友C:
听说120c电池不会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不是低电压飞控重启。 而是BEC过载导致电调工作不正常。这个电调设计的,9VBEC过载了,其他部分该工 ...

大力f4和大力4oa4n1的。看来真的不匹配大疆的天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120c电池不会重启?

c数和电压好像没关系吧,c数再大,也会有低压的时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