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重降测试通过了打印维修件

楼主(2019-11-13):
前段时间3D打印维修替换的起落架板,上周意外重降测试了强度,真结实呀,一点伤没有,起落架4mm钢丝和轮子都挂了。不废话,上图

网友A:
啥材料打印的?

网友:
什么材料的?这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材料打印的?

PLA

楼主:
PLA,透明的

网友:
pla有一定的韧性的   缺点就是重

网友:
钢丝都断了,你这个疲劳成钢丝那样也就坏了,不过还是很赞!

网友(2020-05-17):
电机座这类的木板的,到手就画了图打印,要是不算重直接和木板一起固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