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改某mini无人机智能电池

楼主(2019-11-13):
这是仅个人折腾的帖子,完全属于没事折腾!

目的是抛砖引玉和分享改装结论。

并不提倡大家私自乱改,改装有危险,并且丢失保修。

这款无人机用的是18650电池,标称2400mah,从拆机来看,为三星15860,型号25R,实际容量2500mah,持续放电电流20A。两节重91g

放眼18650动力电池行业,这个容量参数可并不出众

如索尼18650,C6,3000mah,持续放电电流30A,两节重93g

容量高一点的有三洋18650,3500mah,持续放电电流10A.

烂大街的松下18650(特斯拉电芯)3400mah,持续放电电流10A。两节重96g。

看到这些信息,就有了折腾的冲动了,首选替代品肯定是索尼C6,其次是松下3400mah电芯。

由于才发布,肯定没有能力这么快pojie,只能来一个土办法,移花接木。

方法很简单,将原装电池和准备替代的电池都充满至一样的电压,再将新旧电芯三端线并在一起,再移除旧电芯即可。我用的是0.1mm的漆包线去并联的电芯正负极(刚好有两个小的测试焊盘),中间平衡端用相似粗细的线并联即可。

测试结果不尽人意,没有明显的提升,截止电压都是3.3-3.4V。我就直接放数据表了,注意放电百分比,注意是第一次循环,后续还会测试,届时会发布测试数据。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原来的电池悬停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电池悬停时间呢?

25分钟吧

网友:
我去没啥区别啊,为啥被限制了?

网友B:
是不是飞控电流计有第二重保护,除了电压监控,放电容量也有做统计,放电到一定容量,就强制降落了
来自微站

网友:
为什么是88-4?

网友:
时间改善不明显

网友:
大疆的品控本来就还可以,否则也不敢要那个价了。
顺带请教下LZ,手里一块悟电池TB48,时间放太久没电了,还有机会救活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飞控电流计有第二重保护,除了电压监控,放电容量也有做统计,放电到一定容量,就强制降落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每个电池放电平台的不同,以原装电池为例,2500mah的容量可能是4.2V-3.2V范围, 而松下索尼的虽然容量到了3000以上 但是需要放电到2.5v左右。当原装的电芯被替换掉之后 保护板和飞控的参数并没有被改写,最后的结果就是 索尼松下还有电 系统以为已经到极限了强制保护

网友:
原来那个也就20分钟,现在有新出C5A和c6A可以去试一下
来自小程序

网友D:
大多数容量参数都是基于截止电压2.5v的 所以替换没有任何意义。 c6 看起来是3000毫安 30a放电,但是如果按照截止3.2v 可能容量打不到2500 ,续航差不多原因是 内阻小 放电掉压低,放电平台高一点点。所以感觉不用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每个电池放电平台的不同,以原装电池为例,2500mah的容量可能是4.2V-3.2V范围, ...

索尼是放到2v才有3000,看我截图,最合适的是30Q
25R

30Q

C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容量参数都是基于截止电压2.5v的 所以替换没有任何意义。 c6 看起来是3000毫安 30a放电,但是如果按 ...

看我回复截图,最适合的是三星30Q

网友E:
是不是飞机不光监测电压, 还在监测在实际飞行中消耗的电量? 达到原配的那个电量, 就开始报警?

网友:
建议 改为 同容量的 软包电池,既然 容量卡死 ,那就 轻吧!  能 轻 很多,估计时间能够到 4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飞机不光监测电压, 还在监测在实际飞行中消耗的电量? 达到原配的那个电量, 就开始报警?

不是,仅检测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仅检测电压

是估计DJI 的是 库伦计,测试的是充入的 电量。

网友:
牛,希望改到可以飞更久

网友F:
请测一下内阻
原装电池容量小 但内阻底 内阻低的电池有一个特点 同样电流压降小 也就比内阻大的电池更晚下降到保护电压
内阻大的电池 充满时电压挺高 带上负载瞬间电压就下去了
另外 内阻小的电池在低温环境表现更优秀 建议别折腾了几十元的3400mah电池 一台内阻仪 某公司买不起吗 人家肯定早就测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测一下内阻
原装电池容量小 但内阻底 内阻低的电池有一个特点 同样电流压降小 也就比内阻大的电池更晚下 ...

原装三星25r,13毫欧左右,索尼c6仅稍微低一点,12毫欧左右,
松下3400mah,20毫欧左右

网友G:
这个没道理啊,按理3000ma和3400ma 的容量大了不少啊,而且18650电池的截止电压应该基本差不多吧,为啥悬停时间没有得到提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没道理啊,按理3000ma和3400ma 的容量大了不少啊,而且18650电池的截止电压应该基本差不多吧,为啥悬停 ...

不一样,看我前面的回复,索尼截止2v才能放3000mah,原装的是2.5v

网友H:
大疆的工程师又不傻。。。要说软包锂电池因为制作灵活的原因会有性能上的取舍,自己改改能有提升空间。
18650这种固定体积的产品,市场上也就那么几款电芯,工程师肯定都测过了才定的型号,没必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疆的工程师又不傻。。。要说软包锂电池因为制作灵活的原因会有性能上的取舍,自己改改能有提升空间。
18 ...

厂家都是基于成本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一样,看我前面的回复,索尼截止2v才能放3000mah,原装的是2.5v

我前段时间做个索尼c6的电池容量测试,感觉和你说的有所出入啊,我测量容量的时候,截止电压设定的是2.5v,索尼电池大部分容量都能够达到3000ma,最高的甚至达到了3100ma,而且到了2.8v以后,电池电压急剧下降,基本上放不出多少能量的。找了一张索尼2p3s18650电池的放电曲线图,楼主可以看看。

3S18650索尼c6电池放电曲线

3S18650索尼c6电池放电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前段时间做个索尼c6的电池容量测试,感觉和你说的有所出入啊,我测量容量的时候,截止电压设定的是2.5v ...

我看了一下个人对C6的测试,的确和你说的一样,能在2.5放出3000,远高于索尼官方给出的2700mah,有空我会对大疆原装电芯放电测试,看看能放出多少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前段时间做个索尼c6的电池容量测试,感觉和你说的有所出入啊,我测量容量的时候,截止电压设定的是2.5v ...

我们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要看电池的放电曲线,或者,拐点电压,每款18650的曲线是不一样的,大疆保护板设置是3.3v为0%,所以不能单纯的看容量!!!

网友G:
其实把原装电池用电池容量测试仪测试一下容量就好了,这个一般比较准确的,感觉2400ma 的电池应该不会故意把容量标低的,具体问题出在哪里还真的需要考量一下,如果把续航时间延长到40分钟左右,那提升幅度就很可观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要看电池的放电曲线,或者,拐点电压,每款18650的曲线是不一样的,大疆 ...

3.3v设置为0%,那意思是实际电池容量不止2400ma,是这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3.3v设置为0%,那意思是实际电池容量不止2400ma,是这意思吗?

是的,比如标称3000mah的索尼C6,在2.5v能放出3000mah,但是保护板只给放3.3v啊,因为过低电压带不动飞机了,因此索尼c6在3.3v只能放出比原装多一点点点的容量,提升不大,所以得看哪款电池在4.2-3.3v之间,谁放的容量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把原装电池用电池容量测试仪测试一下容量就好了,这个一般比较准确的,感觉2400ma 的电池应该不会故意 ...

25R标称(4.2-2.5)2500mah,难道因为在4.2-3.3只能放2400mah,大疆才这么标的吗

网友:
帮顶!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I:
不能改大容量电池。目前唯一能勉强胜任的大容量替代电池是三洋18650GA,3500mah,持续10A放电能力,但是这个放电能力并不足以支持低温和动作幅度较大的飞行。而且,电流计是个无法绕开的东西,大疆的电量监测不是单纯靠电压,还有电流计呢,在固件里写死了电池容量,到了设定耗电量直接就触发低电量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能改大容量电池。目前唯一能勉强胜任的大容量替代电池是三洋18650GA,3500mah,持续10A放电能力,但是这 ...

曾经研究过 锂电池 保护 芯片。上面 有库仑计。DJI 应该 是 锁定了电量。 所以,换 同 容量的软包 电池,偷轻 是正道!

网友:
库仑计又称安培秒计,是可编程数字电表,采用先进的微处理器进行智能控制,对输入的信号经过CPU运算处理后,输出当前电池电量的设备。

网友:
这才到手几天啊就开始魔改了

网友:
索尼C6提高了2分钟,可以了。35000毫安的LG试试。保证再提高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