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9-11-14):
电池长时间未使用涨肚了如何是好?能放气吗

网友A:
不能放气。将就用,尽早报废,随时有安全隐患

网友B:
没救了,能凑合就凑合 不行就扔了吧  我的怀孕电池都是在家测试个东西用用 要是3s电池 可以看看哪一片电池鼓了  把那片拆了 改成2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救了,能凑合就凑合 不行就扔了吧  我的怀孕电池都是在家测试个东西用用 要是3s电池 可以看看哪一片电池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放气。将就用,尽早报废,随时有安全隐患

多谢

网友:
问题是放气之后放电能力并没有提高,所以没啥意思

网友:
动手术,放气

网友C:
放气电芯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气电芯就坏了

好的

网友:
别总是考虑电池,要注意人身安全,本就是个不稳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