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穿越机有啥零件呀!?穿越机组成功能介绍

楼主(2019-11-14):
应读者要求,做一期表浅科普贴,穿越机都有啥呀?
萌新新如坑看老鸟们一个个比比划划、五五轩轩说的电调飞控图传摄像头都是啥玩应?干啥的?能吃吗?
穿越机的推荐配置零件就这么7个(不包含BB、电容,天线没画)。BB和电容严格来说没有也可以的。但是不推荐一会我说说用处你就知道是不是必须了。总的来说穿越机有两大系统:飞行系统、图像系统。
飞行系统包含:电机、电调、飞控、接收机
图像系统包含:摄像头、图传、天线、飞控

飞行系统

1、飞控
先来说飞控,飞控是穿越机的核心。你看图也能看出来。所有的器件几乎都要连到飞控上。主要功能有两种。一个是控制飞机,根据接收机发来的信号,经过计算、输出信号给电调,让电调带动电机转。二是将各种传感器的数值经过计算输出信号给图传,图传通过天线传送出去,再被眼镜接收,最终被我们看到。
2、电调
电调有两种,一种是分体式电调,也就是电调。另一种是四合一电调,个名思意就是把四个电调集成在一块板上了。功能没啥区别。
电调的功能就一个。接收飞控信号控制电机转动。飞机上有两种电,一种强电,也就是电池直接出来的电。一种弱电电池的电经过稳压处理用来传送信号的电。飞控就是用弱电(信号电)控制强电的器件。
你可以理解为电调是个阀门,根据飞控信号来开阀门大小。阀门开大电机转的快,阀门关小电机转的慢。
(交流、直流、调制我就不说了容易蒙B)
3、电机
这个简单好理解,把电能转化为转动的器件,给电就转,电多转的快,电少转的慢。
4、接收机
接收机是接收遥控器发出的指令,发给飞控的这么个器件。接收机又分为各种制式。你就简单的知道,接收机分915、2.4G信号的就行。一般的都是2.4G。

图像系统

5、摄像头
这是穿越机的标志性器件。也是区分穿越机和其他四轴飞行器的器件。它就是你的眼睛。带你乘坐你的穿越机,也就是带你穿越。他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你看到的画面。
6、图传
这个不见是将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和飞控的OSD信息传输给你地面眼睛上的器件。接收信号转换信号,再把信号给天线发射出去。
7、天线
穿越机的天线有两种,一种是控制系统、接收机的天线(一般跟接收机一起所以不单独说)。另一种是我们说的图像系统的5.8G天线。图像的好坏跟它有直接关系。好多图像的问题比如波纹、横条雪花都是天线没搞好导致的。
图像系统也可以就三个件,看出来了吗?图像系统跟飞行系统没啥关系,就是看一些参数。不看也能飞两个系统能单独运行,也可以单独用电。什么滤波干扰啥的,再装一块小电池搞定。
BB和电容,这两个算是推荐标配,不配也可以。BB就是个小喇叭,会BBBBB的叫。能够反映飞控的一些提示。但主要还是用来找飞机的。电容就有点玄学的意味了,加个电容理论上来讲能够滤波,让图像更干净。实际不装也没毛病,因为现在的穿越机配件中几乎都有滤波电路。
穿越机的几大部件就算介绍完了。这次说的够入门了吧。大家看明白没有?
两个系统——动力和图像
飞行系统包含:电机、电调、飞控、接收机
图像系统包含:摄像头、图传、天线、飞控

网友:
这电机挺漂亮

网友:
这个必须加精吧

网友A:
电容到底加还是不加呢?有谁有过经验,加上就效果明显的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到底加还是不加呢?有谁有过经验,加上就效果明显的经验吗

加电容目前大部分属于玄学范畴,效果不是很明显,现在摄像头和图传里都有滤波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到底加还是不加呢?有谁有过经验,加上就效果明显的经验吗

早期没有锂电池,加电容替镍氢电池增加一些c数、以提高动力。滤波电容和那种电容规格不一样的。而且电池是最纯净的电,不需要给电池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没有锂电池,加电容替镍氢电池增加一些c数、以提高动力。滤波电容和那种电容规格不一样的。而且电池 ...

说的有道理,大的电解电容是储能的作用,能增加瞬间电流抽取的能力,滤波只能滤除低频的噪声,小的陶瓷电容对应的是频率较高的噪声。
所以答案是不需要加大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