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35-55cc电启动改造打破暴利,我儿豁!

楼主(2019-11-14):
相信大家玩油鸡已经厌烦一手提启动器,一手将飞机按住的赶脚了吧!一起来改造属于你的一键启动!

楼主:
改装方案还是看了闲鱼“修理匠”的,买了一把报废220v电批拆减速箱,车个电机座先

楼主:
车根输出轴

网友:
继续,祝成功

楼主:
基本就这样了

网友A:
没有 单向轴承 ? 或者 称为 超越离合器 吗 ?

楼主:
这个必须有啊  还没装呢

网友B:
啥时候能看到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能看到视频

都是有一天没一天的在加工,年前肯定能上视频的

楼主:
由于没找到合适的内孔14mm的深沟球单向轴承,只能将单向轴承安装到减速机驱动轴这端了,又不能将发动机轴车到1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单向轴承 ? 或者 称为 超越离合器 吗 ?

有单向轴承,但是没找到合适的内孔14mm的,只有13 15的 ,是选择将发动机轴车到13mm还是将单向轴承安装到减速机端呢? 大佬给个建议

网友:
没有减速齿轮怕是拉不动

楼主:
没找到合适齿轮,就只有用同步带替代了 ,就等快递了明天继续加工启动电机安装架 准备用2mm铝板手工切

楼主:
附上同步带周长计算方式:带长=[(大齿直径+小齿直径)*1.5708]+2倍中心距

网友C:
3天后给你看我做的!目前在最后的组装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天后给你看我做的!目前在最后的组装阶段!

齿轮还是带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单向轴承,但是没找到合适的内孔14mm的,只有13 15的 ,是选择将发动机轴车到13mm还是将单向轴承安装到 ...

内径 14 毫米 【
  • HF1416内径14mm外径20厚度16

有现成的,关键是 值不值得 折腾 。。??
扭矩 和 滑动转速 是否 满足 ??

网友D:
不如反冲弹簧启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径 14 毫米 【
  • HF1416内径14mm外径20厚度16

  • 那是滚针单向轴承  太厚了,还得加长发动机输出轴,没必要了   弄着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反冲弹簧启动好

    反冲弹簧?没玩过

网友:
小松80CC弹簧反冲启动,重量轻,不用拨桨,反向半圈,松手即可启动

楼主:
这几天等材料,昨天刚拿到,今天去车又遇到车床无法挂档,于是又帮着修车床最后还是顺利加工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扭簧

网友(2019-12-22):
抄下某横的就好了呀,

网友:
友情提示 修理匠大师的成本才几十块哦